USB转串口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本人使用的台式电脑没有串口,为了方便用串口调试软件控制一个数传模块,就用了一根HL340通过
USB来转串口,本来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却来了:HL340后面是连到一块max232的11脚(TTL
电平端),然后14脚(RS232电平端)再接到数传模块的max232相应端口,在没有连接HL340的时候,
14脚是输出一个稳定的负电平的,但是一旦max232与HL340相连后,14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正电平,哪怕HL340不与电脑相连也是这样,对于一般的串口转换应用也许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要控制的是一个数传模块,这个数传模块的max232端口只要有正电平就会打开发射电路往外发射,这样就起不到控制作用了,请问各位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测试静态下232接口片的TTL端输入电平,如果是逻辑0就要加上拉。同时,仔细阅读HL340的器件手册,正常情况下,USB端口即使没有接,其TX端也应该是输出逻辑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