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告诉我GD32能否实现利用片内资源实现数据存储

楼主(2017-03-21):
有哪位大神告诉我GD32能否实现利用片内资源实现数据存储

网友A:
数据量大么?片上的不一定够用

网友B:
片内flash够大的话就用来存储一些关键数据的

网友B:
其数据的读写的还是满简单的,不复杂。

网友C(2017-05-10):
可以,就是要根据Flash的大小决定存储的数据大小,划分的存储区域要尽量放到后面,不能跟你的代码冲突

网友D:
我用的flash存储,BOOT、aPP、Data分区要做好。

网友E:
用FLASH 模拟 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