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关于用倾角(或者欧拉角)补偿磁力计所用的公式

楼主(2017-03-21):
如上图,我想知道那两个公式怎么来的?具体转换过程是怎样的?我尝试画了一下去理解,一个下午了也想不通,恳请大家帮帮解答一下,谢谢。^_^

网友A:
这个确实很难。需要有非常强的空间想象力,这公式有效果,但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影响

网友B:
这个文档可以给我发份嘛?

网友C(2017-08-18):
公式不是绝对的,坐标系不一样,得到的公式就不一样,就是坐标系转换,欧拉角的旋转顺序不同。但本质就是将三轴磁矢量分别绕x或y旋转两次角度,就是横滚和俯仰(顺序跟你坐标系旋转顺序有关),恰好将xy两轴落在水平面,就是跟n系只差一个航向角,最后就是简单的三角函数关系,得出Heading

网友D(2018-01-27):
这个公式不是唯一的。与导航坐标系和载体坐标系定义都有关。思路就是根据自己的定义,按自己的旋转顺规,得余弦矩阵,然后可以算出来

网友E:
简单说,你想得到的是水平方向,所以把得到的地磁数据根据姿态换算回水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