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下关于新芯片flash里面值是什么

楼主(2017-03-21):
简单的说,就是我一片崭新的stmf103rc的芯片,在我买过来后,他flash里面的值到底是0还是1,还是F..我要在程序开始做判断,如果是初始值,我就写数据进去,然而我却不知道这个值是多少、、顺便问一下,一般的24c系列的eeprom,他新的的时候数据又是什么?

网友A:
初始值一般都是111,0xff代表是被清理了,或者说格式掉了。。

网友A:
所以你擦除一个空间后就变成了0xFF .

网友A:
所以你使用前最好先擦除操作,这样就都变成了0xFF ,就可以写入了,要不然没法写入。

网友A:
写入在逻辑上执行的是位与操作。

网友B:
别在乎是零是一,用校验判断吧。
比如零校验通过,就是有数据的,不通过就是无数据。
16位校验可靠性1/65536,要求高用更高级别校验。

网友:
flash里面所有bit的初始值都是1,也就是0xFF,eeprom里面是0(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