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电子书改无线充电

楼主(2017-03-21):
目标:将电子书改成无线充电,
老电子书了, 用了好几年, 只是电池不堪用, 充电过于频繁, 想让充电方便一些.
先在看看这货:
背部标明充电1A, 经测量其实不需要这么多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小电压,电流表也是经过改装过的, 这里显示的4.80意思是0.48A,也就是480mA, 后面都用这个来测量电流.

楼主:
买来无线模块, 不是Qi/PMA那种, 这种效率可达86%,自带充电功能
首先验证一下无限耦合是否能给开发板子提供电源:
经验证可以稳定运行, 看输出:
电流电压都比较稳定, 当然这个只是用纸隔开,
真正放进模具还不能过早下结论. 这里只是此无线组合验证了可以提供5V/0.5A

楼主:
拆电子书:
找到电池那两根脚:
还是用开发板验证一下子此模具厚度能否满足耦合距离:
经过验证, 壳子有点过于厚了, 但是免强工作还是可以的
用小刀在壳子上挖了一点:
但是没有合适工具, 挖的很丑, 厚度也没有达到最初想法, 无奈没有更好工具只能先这样了,
最后的安装接线,手工帝们不要笑话,
发射端也处理了一下子:

楼主:
轻轻合上:
看实际充电效果:
输出大约在300mA, 乘以86%的效率, 在扣除一点开销,大概能有250mA给电池充电. 大约是有线充电的50%速度.
晚上离开办公室充着, 经过一晚上的充电, 第二天发现可以充满.

遗憾:1.无合适挖壳子的工具导致最后性能没有达到最佳.
        2.没有把充电指示灯引出来, 也是没有工具挖孔的原因.

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阅读!

网友A:
不错,折腾精神可嘉!

网友B:
折腾精神可嘉!

网友C:
,哈哈哈哈,你那个发射端做的挺牛X。

网友D:
就是给装了一个买的无线充电模块?

请注意言辞!

网友E:
会折腾,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给装了一个买的无线充电模块?

你这么问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1.理解力不够? 原帖有图有文, 多看一下子应该能理解, 简单说只是加了一个模块也可以吧, 只是这种问题不用问
2.觉得太low了? 那直接把你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作拿出来给我膜拜一下,  把我羞愧得直接删帖不是更好吗.
3.纯粹为喷而喷? 请另找个位置喷, 不要在公众环境喷!

网友F:
我来说下我的意思:楼主做到这一步,主要是确认下无线充电的效果,如有项目用到,心里也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下我的意思:楼主做到这一步,主要是确认下无线充电的效果,如有项目用到,心里也有底了 ...

你是个明白人.
搞这个一半为研究无线充电性能,
一半为娱乐吧
就实际的内容怎么评论都可以,
但上面某楼有个喷子瞎喷,当时看着很恼火, 现在想想其实也不用跟这种充满负能量的人解释

网友G(2017-05-05):
无线充电看得高大上,能自己亲手实践,放在自己的板上上来用,感觉还真不一样!!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