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的定时器例程

楼主(2017-03-21):
/*---------------------------------------------------------------------------------------------------------*/
/*                                                                                                    */
/* Copyright (c)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en:************************************************************************************
        This demo is used for testing timer0~timer1, in period and one-shot        mode, using
        external 12M clock.

        Run the demo, select a timer(timer0~timer1) follow wizard, then select timer
        mode(period and one-shot) in the same way, now you can see the result print
        through Hyper-terminal.
****************************************************************************************/
/*中:************************************************************************************
  该程序用于测试定时器0~定时器3,周期和单次模式,使用外部12MHz作为时钟源。
  超级终端115200波特率可显示输出信息。
  根据输出的信息选择要测试的定时器和工作方式,相应结果也会在超级终端显示出来。
****************************************************************************************/

#include "Common.h"

static uint32_t TMR_Tick = 0;
static uint32_t TMR_Shot = 0;
static uint8_t TMR_Select_Flag = 0;
static uint8_t TMR_Mode_Select_Flag = 0;

static void TMR_Select(void);
static void TMR_Mode_Select(void);

void TMR0_Init(void);
void TMR1_Init(void);
void TMR2_Init(void);
void TMR3_Init(void);

int main(void)
{
    Un_Lock_Reg();                                         //中:解锁被保护的寄存器位,以便用户访问//en: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bits, so that user can access them
    PWRCON |= XTL12M_EN;                                   //中:使能外部12MHz晶振//en:Enable external 12MHz crystal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中:等12M晶振时钟稳定//en:Wait until external 12M crystal stable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中:选外部12MHz晶振为系统时钟//en:Select 12M as system clock
    Lock_Reg();                                            //中:重新锁被保护的寄存器位//en:Re-lock protected register bits

    UART_Init();

    while(1)
    {
        TMR_Tick = 0;
        TMR_Shot = 0;
        TMR_Select();                                      //中:定时器选择//en:Timer select
        TMR_Select_Flag = getchar();
        printf("%c\n",TMR_Select_Flag);
        switch(TMR_Select_Flag)
        {
            case '1':
                TMR0_Init();
                break;

            case '2':
                TMR1_Init();
                break;
            case '3':
                TMR2_Init();
                break;

            case '4':
                TMR3_Init();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while(TMR_Tick != 100);
                break;

            case '2':
                while(TMR_Shot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n:************************************************************************************
  Description:                Timer select
****************************************************************************************/
/*中:************************************************************************************
描述 :  Timer选择
****************************************************************************************/
static void TMR_Select (void)
{
    printf("\n\n");
    printf("Please select a timer for test...\n");
    printf("+-----------------------------------------------------------+\n");
    printf("| Timer0                                                    - [1] |\n");
    printf("| Timer1                                                   - [2] |\n");
    printf("| Timer2                                                   - [3] |\n");
    printf("| Timer3                                                   - [4] |\n");
    printf("+-----------------------------------------------------------+\n");
    printf("Select key : ");
}

/*en:************************************************************************************
  Description:                Timer mode select
****************************************************************************************/
/*中:************************************************************************************
描述 :  Timer模式选择
****************************************************************************************/
static void TMR_Mode_Select(void)
{
    printf("\n\n");
    printf("Please select timer mode...\n");
    printf("+-----------------------------------------------------------+\n");
    printf("| 10ms period mode                                           - [1] |\n");
    printf("| 1s one-shot mode                                           - [2] |\n");
    printf("+-----------------------------------------------------------+\n");
    printf("Select key : ");
}

/*en:************************************************************************************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r0
****************************************************************************************/
/*中:************************************************************************************
描述 :  Timer0初始化
****************************************************************************************/
void TMR0_Init(void)
{
    IPRSTC2 |= TMR0_RST;                                   //中:复位Timer0外设//en:Reset timer0 module
    IPRSTC2 &= ~TMR0_RST;
    APBCLK |= TMR0_CLKEN;                                  //中:使能Tmier0时钟源//en:Enable timer0 clock
    CLKSEL1 = (CLKSEL1 & (~TM0_CLK)) | TM0_12M;            //中:选择12M做为Timer0时钟源//en:Select external 12M as timer0 clock source

    TMR_Mode_Select();
    TMR_Mode_Select_Flag = getchar();
    printf("%c\n",TMR_Mode_Select_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CSR0 = TCSR0 & (~TMR_MODE) | MODE_PERIOD;     //中:周期模式//en:Period mode
            TCSR0 = TCSR0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0 = 120000;                               //中:中断周期//en:Time period
            break;

        case '2':
            TCSR0 = TCSR0 & (~TMR_MODE) | MODE_ONE_SHOT;   //中:一次定时模式//en:One-shot mode
            TCSR0 = TCSR0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0 = 12000000;                             //中:定时时间//en:Expired 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TCSR0 |= TMR_IE;                                       //中:使能中断//en:Enable timer0 interrupt
    NVIC_ISER = TMR0_INT;                                  //中:使能中断向量//en:Enable NVIC TMR0 interrupt
    TCSR0 |= CRST;                                         //中:复位Timer0计数器//en:Reset timer0 counter
    TCSR0 |= CEN;                                          //中:使能Timer0开始计数//en:Start timer0
}

/*en:************************************************************************************
  Description:                Timer0 ISR routine
****************************************************************************************/
/*中:************************************************************************************
描述 :  Timer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ISR0 |= TMR_TIF;                                      //中:清中断标志//en:Clear timer0 interrupt 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MR_Tick++;
            printf("Timer0 10ms tick %d\n", TMR_Tick);
            if (TMR_Tick == 100)
            {
                TCSR0 &= ~CEN;                             //中:关定时器0//en:Stop timer0
                printf("\nTimer0 10ms period test is over\n");
            }
            break;

        case '2':
            printf("\nTimer0 1s one-shot test is over\n");
            TMR_Shot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r1
****************************************************************************************/
/*中:************************************************************************************
描述 :  Timer1初始化
****************************************************************************************/
void TMR1_Init(void)
{
    IPRSTC2 |= TMR1_RST;                                   //中:复位Timer1外设//en:Reset timer1 module
    IPRSTC2 &= ~TMR1_RST;
    APBCLK |= TMR1_CLKEN;                                  //中:使能Tmier1时钟源//en:Enable timer1 clock source
    CLKSEL1 = (CLKSEL1 & (~TM1_CLK)) | TM1_12M;            //中:选择12M做为Timer1时钟源//en:Select external 12M as timer1 clock source

    TMR_Mode_Select();
    TMR_Mode_Select_Flag = getchar();
    printf("%c\n",TMR_Mode_Select_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CSR1 = TCSR1 & (~TMR_MODE) | MODE_PERIOD;     //中:周期模式//en:Period mode
            TCSR1 = TCSR1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1 = 120000;                               //中:中断周期//en:Time period
            break;

        case '2':
            TCSR1 = TCSR1 & (~TMR_MODE) | MODE_ONE_SHOT;   //中:一次定时模式//en:One-shot mode
            TCSR1 = TCSR1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1 = 12000000;                             //中:定时时间//en:Expired 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TCSR1 |= TMR_IE;                                       //中:使能中断//en:Enable timer1 interrupt
    NVIC_ISER = TMR1_INT;                                  //中:使能中断向量//en:Enable NVIC TMR1 interrupt
    TCSR1 |= CRST;                                         //中:复位Timer1计数器//en:Reset timer1 counter
    TCSR1 |= CEN;                                          //中:使能Timer1开始计数//en:Start timer1
}

/*en:************************************************************************************
  Description:                Timer1 ISR routine
****************************************************************************************/
/*中:************************************************************************************
描述 :  Timer1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TISR1 |= TMR_TIF;                                      //中:清中断标志//en:Clear timer1 interrupt 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MR_Tick++;
            printf("Timer1 10ms tick %d\n", TMR_Tick);
            if (TMR_Tick == 100)
            {
                TCSR1 &= ~CEN;                             //中:关定时器1//en:Stop timer1
                printf("\nTimer1 10ms period test is over\n");
            }
            break;

        case '2':
            printf("\nTimer1 1s one-shot test is over\n");
            TMR_Shot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r2
****************************************************************************************/
/*中:************************************************************************************
描述 :  Timer2初始化
****************************************************************************************/
void TMR2_Init(void)
{
    IPRSTC2 |= TMR2_RST;                                   //中:复位Timer2外设//en:Reset timer2 module
    IPRSTC2 &= ~TMR2_RST;
    APBCLK |= TMR2_CLKEN;                                  //中:使能Tmier2时钟源//en:Enable timer2 clock
    CLKSEL1 = (CLKSEL1 & (~TM2_CLK)) | TM2_12M;            //中:选择12M做为Timer2时钟源//en:Select external 12M as timer2 clock source

    TMR_Mode_Select();
    TMR_Mode_Select_Flag = getchar();
    printf("%c\n",TMR_Mode_Select_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CSR2 = TCSR2 & (~TMR_MODE) | MODE_PERIOD;     //中:周期模式//en:Period mode
            TCSR2 = TCSR2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2 = 120000;                               //中:中断周期//en:Time period
            break;

        case '2':
            TCSR2 = TCSR2 & (~TMR_MODE) | MODE_ONE_SHOT;   //中:一次定时模式//en:One-shot mode
            TCSR2 = TCSR2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2 = 12000000;                             //中:定时时间//en:Expired 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TCSR2 |= TMR_IE;                                       //中:使能中断//en:Enable timer2 interrupt
    NVIC_ISER = TMR2_INT;                                  //中:使能中断向量//en:Enable NVIC TMR2 interrupt
    TCSR2 |= CRST;                                         //中:复位Timer2计数器//en:Reset timer2 counter
    TCSR2 |= CEN;                                          //中:使能Timer2开始计数//en:Start timer2
}

/*en:************************************************************************************
  Description:                Timer2 ISR routine
****************************************************************************************/
/*中:************************************************************************************
描述 :  Timer2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TISR2 |= TMR_TIF;                                      //中:清中断标志//en:Clear timer2 interrupt 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MR_Tick++;
            printf("Timer2 10ms tick %d\n", TMR_Tick);
            if (TMR_Tick == 100)
            {
                TCSR2 &= ~CEN;                             //中:关定时器2//en:Stop timer2
                printf("\nTimer2 10ms period test is over\n");
            }
            break;

        case '2':
            printf("\nTimer2 1s one-shot test is over\n");
            TMR_Shot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n:************************************************************************************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r3
****************************************************************************************/
/*中:************************************************************************************
描述 :  Timer3初始化
****************************************************************************************/
void TMR3_Init(void)
{
    IPRSTC2 |= TMR3_RST;                                   //中:复位Timer3外设//en:Reset timer3 module
    IPRSTC2 &= ~TMR3_RST;
    APBCLK |= TMR3_CLKEN;                                  //中:使能Tmier3时钟源//en:Enable timer3 clock
    CLKSEL1 = (CLKSEL1 & (~TM3_CLK)) | TM3_12M;            //中:选择12M做为Timer3时钟源//en:Select external 12M as timer3 clock source

    TMR_Mode_Select();
    TMR_Mode_Select_Flag = getchar();
    printf("%c\n",TMR_Mode_Select_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CSR3 = TCSR3 & (~TMR_MODE) | MODE_PERIOD;     //中:周期模式//en:Period mode
            TCSR3 = TCSR3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3 = 120000;                               //中:中断周期//en:Time period
            break;

        case '2':
            TCSR3 = TCSR3 & (~TMR_MODE) | MODE_ONE_SHOT;   //中:一次定时模式//en:One-shot mode
            TCSR3 = TCSR3 & 0xFFFFFF00;                           //中:不分频//en:No division
            TCMPR3 = 12000000;                             //中:定时时间//en:Expired time
            break;

        default:
            break;
    }

    TCSR3 |= TMR_IE;                                       //中:使能中断//en:Enable timer3 interrupt
    NVIC_ISER = TMR3_INT;                                  //中:使能中断向量//en:Enable NVIC TMR3 interrupt
    TCSR3 |= CRST;                                         //中:复位Timer3计数器//en:Reset timer3 counter
    TCSR3 |= CEN;                                          //中:使能Timer3开始计数//en:Start timer3
}

/*en:************************************************************************************
  Description:                Timer3 ISR routine
****************************************************************************************/
/*中:************************************************************************************
描述 :  Timer3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TISR3 |= TMR_TIF;                                      //中:清中断标志//en:Clear timer3 interrupt flag

    switch(TMR_Mode_Select_Flag)
    {
        case '1':
            TMR_Tick++;
            printf("Timer3 10ms tick %d\n", TMR_Tick);
            if (TMR_Tick == 100)
            {
                TCSR3 &= ~CEN;                             //中:关定时器3//en:Stop timer3
                printf("\nTimer3 10ms period test is over\n");
            }
            break;

        case '2':
            printf("\nTimer3 1s one-shot test is over\n");
            TMR_Shot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包含了全部定时器的使用方法,新唐也是够拼的了。

楼主:
不要再说这不会那不会了,下载新唐的官方开发BSP支持包,里面丰富的例程。

网友A:
getchar()是从串口输入的数据吗。

网友B:
该程序用于测试定时器0~定时器3,周期和单次模式,使用外部12MHz作为时钟源。  超级终端115200波特率可显示输出信息。
  根据输出的信息选择要测试的定时器和工作方式,相应结果也会在超级终端显示出来。

网友:
一下游4个定时器,通过例子全面的测试。

网友C:
测试定时器0~定时器3,周期和单次模式,使用外部12MHz作为时钟源。

网友:
通过定时器可以让系统进行复位或者中断,以及计时

网友D:
如果能烧个系统进去玩更好,我看有个AIOS。

网友:
This demo is used for testing timer0~timer1, in period and one-shot mode, using external 12M clock.12MH轻松搞定大部分工作。

网友E: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