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异常,望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7-03-21):
本人焊接一样机

连接电池或 连接电池数据线充电可以正常开机。

不接电池数据线连接电脑无**常开机。

什么原因可以解决,充电芯片CN3068

急。。。。。。。。。。。。。

网友A:
原理图拿来看看
啥叫电池数据线?

网友B:
量下单片机引脚上得到的电源电压。

网友C:
图纸都不发,你也是人才。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