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r8浮点运算结果出错

楼主(2017-03-21):
如图,只是一个简单的除法计算,但是计算结果却是错的。
程序跑在STM32F302R8 NUCLEO开发板上。
也不是一直是错的,就是跑了一段时间,会在某一个时刻出错。
如果直接单步在这一行的话,由于运算次数太多,也不好发现具体是哪一次开始出错的。

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有没有用中断?中断里面有没有用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中断?中断里面有没有用浮点运算?

有啊,TIM2中断,有浮点的累加
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TIM2中断,有浮点的累加
有影响?

有可能中断服务程序没有保存浮点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中断服务程序没有保存浮点寄存器。

啥意思啊。。。
还要手动保存寄存器?

网友B:
float范围太小,用double定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at范围太小,用double定义试试

应该不是的,我试过把算式改造成放大1000倍,也是一样的,会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我试过把算式改造成放大1000倍,也是一样的,会出错

如果出错,放大多少倍都是错,不试试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错,放大多少倍都是错,不试试怎么知道

不太懂你这个说法是啥意思
放大1000倍的话,是不是计算结果的有效位可以提高3位呢?
这个plus_off = 0.0065,我先乘以1000,不就成6.5了么,那再除以vi的话,也会在float的有效会内吧
如果是float转double的问题,那估计是不存在计算对的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有时候不准,因为里头有代码优化,你看到的值并不是当时的运算值。
你这里最好在前头做几个没有意义的 ...

并没有开代码优化,看寄存器的值准不准还真不好说,毕竟是仿真调试,但运行结果是错误的却是肯定的。。。
有时候就是加了几条无关的凑数代码,就又好了的

网友D:
arm里面我一般都用double,float是省一点内存,但是我不去省这个

网友E:
听起来的确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F:
先赋值,再运算。要么改为静态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
还要手动保存寄存器?

编译器应该做这个事情。
不过,也许你用的工具目前还没有做到----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出来的是跟踪的结果,跟踪的结果有时候是不准确的

可是实际运行结果也是错误的哦,
目前只发现了这里有问题,不敢说100%吧,大概率就是由于这里的计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应该做这个事情。
不过,也许你用的工具目前还没有做到----猜的。 ...

KEIL5啊。。。怎么会没做到。。

网友G:
除了优化导致的原因外,是否会有溢出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