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FPGA与DDR2布线怎么做到等长等间距?

楼主(2017-03-21):
求教USB3.0与FPGA以及DDR2的PCB布线怎么能保证速度达到300M?

网友A:
莫非你规则没设,随手画的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你规则没设,随手画的等长?

现在是等长了,没有等间距啊,如果用差分线来拉的话应该怎么设置规则?

网友A:
时钟对设置差分等长即可
地址 数据不用差分的

网友B:
好的软件只要你设置好相应的等长规则,差分规则等就行了,差分100欧等具体要求器件手册中一般会给出的,再用SI9000之类的软件来计算出相关参数填入规则中。

网友(2020-09-23):
[em:7:][em:7:][em:7:][em:7:][em:7:][em:7:][em:7:][em:7:]

网友C:
来  让哥手把手教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