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度水平的直流信号中提取交流信号怎么搞?望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2017-03-21):
直流信号大概50mA,里面混合了10nA左右的100hz的交流信号,现在需要把这两个信号都要正确的测量出来,相对误差不低于0.2%的水平。。。

从方案上讲,IV转换,将50mA直流信号转换为电压进行测量应该没问题,用电容将交流提取出另外一路提取再用另外一个IV测量可行吗?

我担心的是,一般运放的PSRR也就100db左右,这个微弱的交流信号会不会淹没在运放的电源的噪音里面?
或者,直接用LM399给运放当电源?

网友A:
估计你得用一个很好的采样电阻,用电容将交流提取出来是可以的,但是对电容的质量要求很高.这个时候好像不能用电源了,而应该用电池,需要选择超低噪声的运放,如果你比较肯定你的交流信号是100hz左右的,做一个带通再做2级放大估计效果会更好.

网友B:
100hz,只能用电池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得用一个很好的采样电阻,用电容将交流提取出来是可以的,但是对电容的质量要求很高.这个时候好像不能 ...

谢谢。
被测信号是接近电流源,但不是电流源,有一定的内阻,我担心直接用采样电阻的话,测量结果的线性会出问题,IV转换相对好些。
电容最好的也就是聚苯乙烯电容了吧,上这个倒是没问题。用电池也没问题。我就是担心这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hz,只能用电池作电源。

用电池当电源倒是没关系。
记得以前好像测过一些电池,电压虽然纯净没有噪声,但是电压不是太稳,会随着时间而降低。如果加LDO稳压,LDO自身的噪音又会引入。。。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网友C:
这是别人给你设的套?还是你给别人设的套?
      50mA的电流,它产生产生的电流噪声是多少?

楼主:
这还真不是套。确实的需求。
50mA的电流,这里面的噪声应该可以忽略的。

网友C:
哦。你忽略它没问题,它是不是忽略你就是另外一会事了。不过如果直流内阻很大,信号内阻很小,你还是有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被测信号是接近电流源,但不是电流源,有一定的内阻,我担心直接用采样电阻的话,测量结果的线性 ...

我之前做的是电压的,而不是电流的.
就目前看来用常用器件能做到最小的噪声也就是uV级别,我手上也是没有好的运放,所以没做下去.

网友D:
na极的信号检测有pengjianxue的介绍  放大 滤波 交流取样是常规电路  只是干扰要解决好?

网友C:
问题就在这里,能测出nA pA级电流的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nA pA级电流都是可测的。没有那个50mA电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E:
该电流信号是怎么来的,用什么设备产生的? 信号的源头能搞清楚,估计反过来测试这些信号就有思路了.

网友F:
10nA基本忽略了,南楠

网友C:
如果 这个信号是由另外一个信号激励产生的,激励信号是已知的,激励与信号关系清楚,那么采用卡尔曼滤波也还有希望,能不能达到千分之二就看你的造化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电流信号是怎么来的,用什么设备产生的? 信号的源头能搞清楚,估计反过来测试这些信号就有思路了. ...

信号的产生:采用一个直流光场+一个脉冲光场同时照射一个硅光探测器,输出就是这个。
现在要求高精度探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这里,能测出nA pA级电流的很多,但是并不是所有nA pA级电流都是可测的。没有那个50mA电流就是一个 ...

如果只是低信号,我自己可以测量到fA,一点问题没有。问题在于大信号中提取一个超级微弱的小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的产生:采用一个直流光场+一个脉冲光场同时照射一个硅光探测器,输出就是这个。
现在要求高精度探测 ...

在“直流光场+一个脉冲光场同时照射一个硅光探测器”这里解决问题要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低信号,我自己可以测量到fA,一点问题没有。问题在于大信号中提取一个超级微弱的小信号 ...

你能测fA电流我相信。但是这个就困难多了,不过现在看来问题还有解。慢慢弄吧。

网友A: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个50mA大小却没有任何抖动的电流型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个50mA大小却没有任何抖动的电流型电子负载? ...

这个,显然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显然做不到。。

激励信号的时间是可控的,用CPU处理数据,没有实时要求,你这个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网友G:
IV转换采样电阻值要足够大,比如100欧姆的高精度电阻,那么得到的V是5V左右,不知道能否加载这个电阻,估算下你的na交流信号被采样电阻转换的V有多大,能否比运放的噪声大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IV转换采样电阻值要足够大,比如100欧姆的高精度电阻,那么得到的V是5V左右,不知道能否加载这个电阻,估算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