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芯片选型求助-可运行Linux支持DDR3/DDR3L且带2-3个USB口的芯片

楼主(2017-03-21):
需要为项目选择一款ARM处理器,有如下要求:

- 可运行Linux,应该是需要有MMU?
- 带2个USB 2.0接口;
- 带10/100M网口。或者没有网口,增加一个USB口,通过USB口扩展网口;
- 一个或多个SPI接口;
- 支持DDR3/DDR3L内存
- 处理能力没有太大要求,感觉如果支持DDR3/L的话,处理能力远远足够使用。

由于对ARM处理器不熟,各个vendor的产品看花了眼,感觉价格也比较高。希望坛子里的高手帮忙推荐一下经济实惠的芯片,上面的需求能都满足最好,不能满足相近也行。多谢了!

网友A:
这个选择还是蛮多的,不过楼主没有很确切的把项目都标的出来.

我到是有两款产品可以作为客户的选项,看楼主怎么选择了.
一款是i.mx6ul的产品,带双网络,10/100m的,带液晶屏接口,功能比较强的,速度是528m,也比较满足客户的想法.

网友B:
这种方案现在市面上很多啦,基本现在的手机都是这配置啦!

网友C:
得看你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D(2017-04-21):
建议楼主 TI AM335x

网友E:
三星4412、4418以及NXP的 I.MX6都可以

网友F:
用飞思卡尔那款MCIMX6G2CVM05AA应该是最便宜的了,我公司有现货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