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1和串口2间的通讯

楼主(2017-03-21):
STM32L1系列单片机 我做的单独串口1可以实现数据收发,串口2是RS485也可以进行数据收发(串口调试助手),现在想实串口2发送数据串口1也可以接收到,求教

网友A:
既然串口2采用RS485通讯接口,要想使串口1正确识别串口2的数据,串口1也要增加一个RS485接口,然后两个485接口互联即可。

网友B:
通讯的前提是""语言""一致,你可以485转成都是232,或者232转成485后通讯,都是可以收发数据的

网友:
485只是通讯协议啊 那他们还是都是串口啊

网友C:
通信协议是modbus,232跟485单独说就是两个不同电平的串口.

网友D:
直接实现串口1和2交叉处理

网友D:
是不是485没有使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