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模块电源共地问题

楼主(2017-03-21):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但最终还是要连在一起的,模拟地数字地之间用0欧电阻连接

网友B:
数字和模拟地要看你的电路了,复杂的要加啥0r电阻或电感以及磁珠,不一样的

网友:
各走各的 地,最后根据电路需要单点共地

网友C:
一般设计又高压地和低压地这二个要光耦隔离的,低压地一般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用磁珠最好,简单的电路可以单点共地

网友D:
一般是最终在初级电源滤波电容的地节气里,走星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