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压波纹的直观概念

楼主(2017-03-21):
请教论坛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电路电源那一块客人使用了DCDC IC降压,使得输出电压在3.4V左右,但是电路内的大部分IC都是使用3V,所以他们直接在输出电压那边又加了个LDO使得电压控制在3V左右。
但是现在他们需加入一个蓝牙IC,供电最低是3.3V,请问直接将DC-DC输出的电压供给蓝牙IC是否会出现问题。
我查阅了网上一些资料,首先涉及到的就是电压波纹概,我的理解就是电压波纹是转出的电压内部因为有交流电压成分造成了电压上下波动,也就是输出电压3.4v会上下波动,是否可以在DCDC输出电压外部加一个电容滤波或者LC电路呢?

网友A:
可以加电容滤波,如果是LC的话,参数要选择好,否则效果反而会更糟。

网友:
芯片对电源波动有一定的容忍性,电源有波动芯片工作也可能不受影响。

网友B:
大电容并联小电容滤波更好

网友C:
输出端加加电容滤波,多加几级试试

网友D:
这一块的知识我还是盲区的

网友E(2017-05-23):
您好!一般的DCDC BUCK IC都是有一定的动态负载调节能力的。如果蓝牙芯片所抽取的电流变化范围不大,那么直接接上基本没问题。但如果蓝牙IC在工作时会抽很大电流,那就要评估DCDC IC的输出纹波了,这种动态的调节是由芯片的带宽决定的。带宽越大,芯片的动态调节速度越快,输出动态纹波的pk2pk值就越小,但也要考察phase margin的裕量,保证IC工作在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