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半自动洗衣机改造成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7-03-21):
半自动洗衣机有个痛点,需要人为干预,这点很不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个半自动的洗衣机
改成全自动的,这样人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等衣服洗好了就可以直接凉起来了,是不是很好啊,说干就干。
一,材料准备
单片机最小系统,该最小系统的MCU是80C51,有复位电路,晶振,电源稳压,开关,

IO口扩展等等。其具体位置在哪就不列举了。

二极管,该二极管是1N4007
三极管,该三极管的型号是2N3904

继电器

2.54插座

PCB端子

洗衣机进水阀

简单讲一下其原理
其额定工作电压为AC220V,利用水的压力差进行工作。进水电磁阀主要由铁芯、橡胶阀、线圈、
金属过滤网、水流垫、阀座、导磁铁框、弹簧等组成,其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过滤网起阻
挡水中的杂质进人进水阀的作用,水流垫上面开有3-5个小孔,主要起限制进水量的作用。
线圈、导磁铁框与衔铁组成电磁铁。
当进水阀不通电时,铁芯在弹簧的弹力作用下,向下顶在橡胶阀上,封住橡胶阀的中心孔,
如果这时将水源接通,水先进人A腔,随后通过橡胶阀上的小孔进人B腔,这时A,B腔都充满水,
同时对橡胶阀施加一定水压。此时,橡胶阀封住A腔到C腔的通路,洗衣机不进水。

当进水电磁阀通电时,进水电磁阀的铁芯会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克服弹簧的压力向上运动,
这样橡胶阀上的中心孔被打开,B腔内的水通过中心孔流人C腔,由于A腔内水流进人B腔的
通路只有橡胶膜上的小孔,流速很慢,因此B腔内的压强迅速减小,A腔内的水压很快就会
超过B腔内的水压,橡胶阀被顶开,如图3所示,A腔内进人的水直接流人C腔,洗衣机开始进水。
当进水到设定水位时,在电脑板的控制下进水电磁阀断电,阀内的铁芯在弹簧的弹力作用
下回到原来位置,封住橡胶阀的中心孔,B腔内的压力升高,橡胶阀封住进水口,洗衣机进水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部分全自动洗衣机采用双进水阀,如图4所示,即在一个电磁阀座
上安装有两个进水阀,一个是用于洗涤时进水,一个用于漂洗时喷淋,或向洗衣机内进柔
顺剂或消毒液,从而实现不同的功能。
通过中心孔流人C腔,由于A腔内水流进人B腔的通路只有橡胶膜上的小孔,流速很慢,
因此B腔内的压强迅速减小,A腔内的水压很快就会超过B腔内的水压,橡胶阀被顶开,
A腔内进人的水直接流人C腔,洗衣机开始进水。

排水阀牵引器

简单讲述下原理

当控制电路板发出排水(或甩干)指令时,牵引器内的牵引电机和防逆转电磁铁同时
得电工作,电机通过齿轮组将钢丝(或齿条)卷入牵引器内,钢丝因而拉开排水阀排水、
并通过机械联动机构使同时拥有洗涤、甩干功能的离合器总成的棘轮和棘爪分开(同时
使甩干桶锁紧器松开),为下一步甩干时波轮和内桶同步旋转作准备(棘轮内的方丝弹
簧将波轮轴和内桶轴抱紧成一体)。防逆转电磁铁带电吸合、其联动机构弹起,确保
电机单向旋转将钢丝卷入,并在动作到位时由牵引器内的限位开关使电机断电停转、
而电磁铁继续得电吸合,其联动机构锁紧钢丝以克服排水阀复位弹簧的反拉力,保持原
有的工作状态。当排水(甩干)程序完成后,控制电路板的指令使牵引器断电,其内的
防逆转机构松开,牵引钢丝在排水阀复位弹簧的作用下被拉出,使排水阀关闭、联动机
构同步使离合器棘爪与棘轮啮合(波轮轴与甩桶轴脱离,使离合器回到洗涤状态)

二,原理图
进水阀和排水阀都是接的220V的交流电,单片机系统是接的DC5V,5V分别供三极管和
继电器工作。所用到的IO分别为P1.0,P1.1,P1.2,P1.3,通过控制着四个IO口的
状态分别来控制进水和出水,以及马达的转动。

实现以上动作需要烧录程序到MCU中,才会工作起来

三,焊接调试

四,完美工作嘿嘿

486 Bytes

网友A:
请不要抄袭别人的作品,谢谢!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316/19/1204156_361090117.shtml

网友B:
洗衣机都是抄的,难道有自己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