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21ic改装大赛】+wifi插座DIY【完整过程+视频】

楼主(2017-03-22):
因为最近在玩3D打印机,但白天上班没空看管,就准备弄个wifi插座,远程监控,如果打印完了控制给打印机断电,起初的想法是:直接买个小米插座省事,也这么做了,这里再吐槽一下!小米wifi插座,刚买用了不到72小时,无法控制了!
眼睁睁看着打印机打完了就是关不掉,点关闭就掉线,停一会又上线了,又点又一次掉线,如此往复!

就是上面这款,最后退货了,想起来之前也用过一款小米插座,那时候刚推出,想着是确实不稳定吧,用了不到两个月,也是不明原因,不通电了,拆开也没找到原因:

最后,决心,自己动手做一个!不信这个插座有这么难!!!
一共用了两个晚上,下面是详细制作过程:
多图!多图!多图!!!
【硬件改装与制作过程】
1、材料准备:
插排一个:

继电器、ESP8266-12F模块、AMS1117-3.3V模块各一个,其他导线、热塑管、接头若干

设计方案是:
使用插排左边第一孔作为供电孔位,第二孔去掉内部结构,为继电器等原件留下安装空间,第三孔为被控孔位,也就是说这个插排真正wifi控制孔是第3孔:
2、测试、调整安装呢位置:

加上电源模块:

空间很合适,足够,来个说明图:

近照:

3、原理图
时间紧张,电路也简单,就手绘的

4、按图施工:
电源输入:

其他模块连接:

装配前:

想起来手边有隔热棉,剪下来几块,用于固定:

没有隔热棉可以用其他材料固定一下,实在没找到,不用也可以,已经很紧凑了
5、电源输入
因为需要输入5V电源,前面有说,第一孔为供电用,使用方案就是USB适配器,直接插在第1孔,而输出的5V使用USB线经外部输入到插座内部,制作如下一根线,注意正负极:

6、安装完毕:

【软件/云平台】
1、对机智云比较熟悉,而且个人认为机智云的云服务在国内也是比较稳定和成熟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次小米插座出问题的时候,同一个路由下我还在做温度监控、照明,而温度和照明使用的机智云平台,并没有出现异常,还有一个树莓派也在同一路由下作视频监控,也是正常的。
首先是注册账号,创建项目,详细过程官网和我之前有一个帖子有详细写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按这些主要步骤操作,使用新出的自动生成代码功能:

此方法开发非常迅速,对于这个插座,我自己写的代码不到10行。
源码和固件分享:
文件太大,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hv8pC
固件编译和烧录过程请参考官网:
传送门:
固件下载
详细开发指导
【视频演示】
上传尚未审核通过
安装前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QwMjQ2NA==.html
安装后测试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QwMDI3Mg==.html

【小结】
首先说下制作过程,原理很简单,但制作过程中受空间限制,可能需要细心调整,另外涉及到安全问题,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能使用粗一点的线材不要使用细的,有铜的不要使用铝的!然后是关于这个wifi插座,市场上很多,小米就是一例,外观很不错,但我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功能”,如果功能不能保证,又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有意黑小米,后来搜了一下,网上吐槽一片。
最后:注意安全!

网友A:
楼主搞的非常地道  跟着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非常地道  跟着你学习一下

栋春兄的也非常地道!学习不敢当啊

网友B:
楼主用REPETIER固件V0.92的版本,可以控制ATX电源的,这样打印完可以自行切断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栋春兄的也非常地道!学习不敢当啊

楼主过谦了

网友C:
,2个改装出个WIFI插座,厉害了,现在插排稳定不,应该不会出现跟小米插排那样无法控制的情况了吧。难道是云平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REPETIER固件V0.92的版本,可以控制ATX电源的,这样打印完可以自行切断电源。 ...

一看就3D打印是高手啊,主要是我的电源也是自己装的,不是ATX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改装出个WIFI插座,厉害了,现在插排稳定不,应该不会出现跟小米插排那样无法控制的情况了 ...

相当稳定,这个只和两个有关:1、插座端MCU的固件稳定性,我觉得那个小米的插座是这个原因,因为退回去后他们确认确实有问题;2、云端平台的稳定性;
现在连续跑了两天了!很稳定的,没有出现过异常;WiFi插座可以说是物联网中最最基础最简单的应用场景了,如果这个都做不好,其他就不用想了……,你觉得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当稳定,这个只和两个有关:1、插座端MCU的固件稳定性,我觉得那个小米的插座是这个原因,因为退回去后 ...

对。我也用WIFI开关。某东上买了四个小K,我打印机太多
不止WIFI开关,我还买了两个WIFI摄像头,在公司夜间打印的时候方便监视。
机智云的板子我也用,不过打算用来做仪表,还没有搞成功一个能卖出去的案例目前;
因为打印时间不固定,切片软件的估算打印时间也不太准确,WIFI开关每次延时都得多留富余时间;而我又一度电也不想多浪费,于是就开始犯规了:
——在Y轴上最远端再装一个光电限位,再用运放+继电器按着交流电机启停控制电路做了一个继电控制板;在切片软件里,“结束打印时的G代码”中,增加一句“G0 Y200”,打印一旦结束,机器的热床就自己跑到Y200位置,触发光电限位,一下就把电源从源头掐掉了。话说那时我灰常担心有苍蝇或其他BUG在打印时爬到光电开关上,一度搞得我把光电限位换成机械式的。
然后,我的四个WIFI开关就只做故障中断用了,——有时打印过程中出现问题,我就远程把机器停了。
后来出了新固件,可以控制ATX电源引脚,但是老电源也要加继电控制板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用WIFI开关。某东上买了四个小K,我打印机太多
不止WIFI开关,我还买了两个WIFI摄像头,在 ...

果然是高人!我才开始玩,1台打印机,视频监做了一个简单的,在树莓派上跑motion服务,网页可以查看一下,你那增加一行G代码的方法倒是很不错,不过光电还是改机械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人!我才开始玩,1台打印机,视频监做了一个简单的,在树莓派上跑motion服务,网页可以查看一下 ...

高人算不上,因为原来打印的东西多,所以打印机都白天黑夜几乎不停的。
新固件可以改电源控制引脚的,也可以自定义一个M指令,放在打印代码最后面,比用限位开关更方便。

网友D:
楼主的这是机智云,soc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人算不上,因为原来打印的东西多,所以打印机都白天黑夜几乎不停的。
新固件可以改电源控制引脚的,也 ...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是机智云,soc方案啊

是的,SOC方案

网友E:
兄弟,你也弄个好插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也弄个好插排啊

弄个好插排是什么意思呀?插排是10块钱买的,地摊货啊

网友F:
好厉害啊  我也想做个 真的不错

网友G:
楼主功德无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啊  我也想做个 真的不错

多谢关注!我是两个晚上做完的,材料工具准备好,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功德无量啊

急需这个,买的不靠谱,也是玩玩,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支持楼主ing……

谢谢!感谢支持

网友I:
厉害呀!学习了,以前一直担心的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J:
不错不错,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呀!学习了,以前一直担心的问题解决了。谢谢!

一直担心的问题?什么问题?

楼主:
专业谈不上,物联网应用中插座应该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了,感谢支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直担心的问题?什么问题?

如何编写手机控制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编写手机控制软件的问题。

那这个没问题了,不用自己写,而且如果有能力有开源的框架,自己也可以写

网友K:
有意思!找个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意思!找个时间试试!

搞一个吧,很快的

网友L:
支持,我也做了一个WIFI插座参加比赛,内置电源,还有app源码 哈哈
从我的实际使用和楼主对小米的评价看来,我的比小米稳定

网友M:
有创意,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我也做了一个WIFI插座参加比赛,内置电源,还有app源码 哈哈
从我的实际使用和楼主对小米的评价看来 ...

哦哦,看到阁下的插座了,也非常赞!没看明白是只能同一路由下控制吗?不能远程?我的这个也可以用充电宝,也算是内置电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创意,学习一下!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我也做了一个WIFI插座参加比赛,内置电源,还有app源码 哈哈
从我的实际使用和楼主对小米的评价看来 ...

这个小米,其他的产品还可以,这个WiFi插座我是彻底放弃了,我做的这个连续也有一周了,还一直在用

网友N:
版主能加个微信吗、请教问题,积分不够不能留言给你。可以私微号给我吗?谢谢!!!

网友O(2017-06-24):
为什么 我的数据点也按照你的建了,修改了我自己的Product Key和Product Secret,启动后用机智云串口调试工具根本没有如何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 我的数据点也按照你的建了,修改了我自己的Product Key和Product Secret,启动后用机智云串口调试工 ...

这是soc方案,不存在通信串口,没有外接MCU,也用不到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P(2017-08-16):
可以交个朋友吗,学习学习

楼主(2017-12-31):
引用 网友P:
可以交个朋友吗,学习学习

没事,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帖问的

网友Q(2020-02-19):
想请问您一下,烧录程序 是否必须用到 机智云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请问您一下,烧录程序 是否必须用到 机智云的开发板?

不必须的,随便最小系统板都可以

网友Q:
想请教您一下,代码是不是只需要改其中的user  handl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请教您一下,代码是不是只需要改其中的user  handle 就可以了?

是的,修改自己的product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