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MS1117-3.3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3-22):
AMS1117-3.3输出不是3.3V,大约是3.25V,换过2个芯片了基本都差不多,电路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3.3V 后续电流多少?
10uf 有点小
另外 检测下 是不是表快没电了,
换个表量量
示波器看看3.3V 波形

楼主:
5V是用7805输出的,改成LM1085-5.0后,AMS1117-3.3输出为3.03V,有可能是负载电流太大,7805输出电流不够造成的吧。

网友B:
3.25/3.3=0.98,误差-2%,楼主不看芯片手册就在用?这东西就这精度吧?

楼主:
手册上是1%,这个是2%,看来实际跟理论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B:
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山寨品可以到1%,楼主测一下输入电压多少,另外检查工作条件是否符合手册上1%精度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1117很山寨了,别太信厂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