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信息存储器问题求解

楼主(2017-03-22):
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相同?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网友A:
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相同的

楼主:
stm32f4主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信息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B:
主存储器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网友C:
问下,AM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致?

网友D:
RAM起始地址是一样的吧。

网友E:
信息存储器可以把RAM分割为两个空间了。

网友F:
RAM的起始地址是0000H,只不过最开始至200H的存储空间作为了固定用途。

网友G:
根据bootloader设置的吧,起始都是0x0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