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

楼主(2017-03-22):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我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B:
建议去掉低功耗的命令。

网友C: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吧。

网友D: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E:
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F:
如果开了看门狗,一定记得及时喂狗。

网友G:
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网友H:
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