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这两句代码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3-22):
TA0CTL   = 0                        // 复位Timer0_A5, 分频系数设置为1
           | (1 << 2)                 // 计数器清0
           | (2 << 8);                // 计数时钟设为SMCLK

STM32F4 这后面两句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感觉应该是:
TA0CTL = | (1 << 2)
TA0CTL = | (2 << 8)

网友B:
资料上这样写法,应该是想说TA0CTL的三种操作吧

网友C:
其实那三行就是一句:
TA0CTL   = 0 | (1 << 2) | (2 << 8);
他为了写注释,分成了三行而已。

网友D:
想问下,0 | (1 << 2) | (2 << 8)  这句话就是或运算吗?  运算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E:
| 是按位或运算,<<是左移位运算。。。。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写入寄存器  还要进行移位运算等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G:
很多都是相通的,所以也不用太纠结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写入寄存器  还要进行移位运算等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

个人感觉可能是习惯问题吧。

网友I:
其实就一行代码而已,
TA0CTL   = 0 | (1 << 2) | (2 << 8);
TA0CTL = 0x00000001 10000100

网友J:
看着这楼像是同一个人用不同ID在问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写入寄存器  还要进行移位运算等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

习惯不同

网友L:
楼主提问是不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没见过这种写法。

网友M:
就是寄存器赋值语句而已。只是同一寄存器的不同部分有不同功能,这么写起来直观一点,很清楚就能分出各部分的配置,而不用一个bit一个bit地数。你可以翻翻芯片的手册,找到这个寄存器,应该能更清楚一点。

网友N:
这其实就是一条语句被分成了三行而已

网友O:
为了阅读更直观写成这样的。

网友P:
呵呵,考研智商

网友Q: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可能是习惯问题吧。

这不是习惯问题,这个应该是TA0CTL寄存器的3个字段需要设置。这么写的好处是,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设置的是哪些字段,每个字段分别设置的什么内容。不容易错。错了也容易debug。

网友R:
搞硬件的表示能看懂,

网友:
没问题,哪种好看就用哪种

网友S:
寄存器中的位操作!

网友T:
便于理解每一位的操作,编译时自动处理为0x204,不影响程序运行效率

网友Q:
不影响执行效率吗??意外着位移操作编译时已经完成。这跟优化有关系吗??也就是说会不会低优化位移就不会在编译执行,而是让MCU执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U:
能算出来的常量,都在编译时计算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