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1V稳压电路

楼主(2017-03-22):
求教一个稳压电路,1V,电流100MA

网友A:
317的VOUT对地加个电容是不是更好
有点复杂,温度稳定性不好。

网友B:
常用的基准电压源例如LM431,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器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C:
随便找颗sot23-5的150mA LDO 带ADJ 的 阻值配下 就输出1V 了

网友D:
有固定1V输出的电压型号,不需要配置

需耐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固定1V输出的电压型号,不需要配置

方便提供型号吗?之前有找过没找到,受板子空间限制,电路不能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颗sot23-5的150mA LDO 带ADJ 的 阻值配下 就输出1V 了

你好,方便提供型号吗?电路越简单越好,板子尺寸太小

楼主:
谢谢,但电路太复杂,板子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颗sot23-5的150mA LDO 带ADJ 的 阻值配下 就输出1V 了

要能耐压12V

网友E:
如果你没有其它限制条件的话,那就是这个了

网友F:
1V100ma应该有很多电路能实现

网友G:
输入电压多大?

如果是12V 输入,负载电流100mA,调整管的功耗将达到1.1W,需要有足够的散热面积。

网友G:
可以用3只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原来我做过,空载1.0V,1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0.04V。

矿石收音机论坛好像也有个3AG1A,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
此电路的误差大?随管子参数匹配度,电源电压,温度影响大。 主要还是利用PN 输出也不是1V 而是1.05V~1.27V(PN 结取0.5V~0.6V)
666

网友H:
输入12V,很简单,10u电容+7805+1u电容+1V的LDO+1u电容

网友I:
功耗无法承受。SOT23一般500mW都受不住。楼主超过1W功率。

网友J:
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K:
最简单有可用的是1只普通二极管+1只肖特基二极管正向串联,再加一只功耗1.5W的电阻限流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功耗无法承受。SOT23一般500mW都受不住。楼主超过1W功率。

xmar的电路楼主嫌太大,板子放不下,估计楼下3AG1A大神的电路他也同样也没法用

只好根据楼主条件来了~1V100mA耐压12V,楼主并没有提到会不会长期12V工作,短时间内12V输入还是能承受的~楼主也并没有提到一直要输出100mA,加入12V工作的时候只有10mA的话~或者100mA只是瞬时的峰值功耗~嘿嘿!

只好这样了机智如我

网友L:
1.5W的电阻估计都难放得下,输入12V输出1V压差太大,LDO 容易发热建议用两个SOT-3封装LDO降压,这样是省空间的最好办法,如果有空间就用DC-DC同步降压IC

网友L:
搂住可以参考试一下,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M:
三极管电路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N:
哈哈  史上最简单实用的1V稳压   0.3V二极管与0.7V二极管串联  你的电流100ma 完全没问题

稳压1V后需升压到3.3V推2LED,主要是客人要求1.5V灯亮,;输入又是0-12V可调,且电流方向可以反转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3只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原来我做过,空载1.0V,1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0.04V。

...

不错哈

网友O:
                  试分析3AG1A的稳压电路
一般直流稳压电路,调整管(如图的Q1)的调整电流Ib由稳压管提供,稳压管截止,调整管也截止,就受其限制。3AG1A的稳压电路的用两个三极管代替稳压管,调节范围就很宽,实现无级输出,不受额定稳压参数的限制。
file:///C:/t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当Vo电压上升ΔV,Q3的基极电流增加,在R1压降使Q2的基极电流减少,Q1基极电流也减少,其CE两端压降增大ΔVce,即Vo下降,直到ΔVce=ΔV达到平衡,调整结束;而当Vo电压下降,则相反调整,这样电路就稳压在R2/R3的设定值,当然R1也相关。

楼主:
元件太多,板放不下,板的尺寸22*10

网友P:
感觉楼主经验不多,但弄的电路都是高难度的
因为设计方案不好,所以得搞些高性能的电路来实现。。。

网友Q:
用TL431产生2.5V基准经电阻分压产生1V到运放反向输入端,输出反馈到运放同相输入端,运放输出到PNP调整管,除调整管外均用贴片元件,体积不大精度高。

网友R:
Q1,Q2的VBE的温漂特性没有补偿,非精密电源。还是以431+电阻分压+OPBUF为好。PCB面积小,选SOT89的OP。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3只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原来我做过,空载1.0V,1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0.04V。

...

此图的温度稳定性比xmar的图要好吗?为什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此图的温度稳定性比xmar的图要好吗?为什么?

此电路同样温飘的问题,VBE,还有取样的电阻取值有问题的,Q3的基极看进去的输入电阻不可能超过1M,大部分电流流过基极,流向R3的电流比较小,因此取样比例不是电阻的比例。输出电压有不准的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此电路同样温飘的问题,VBE,还有取样的电阻取值有问题的,Q3的基极看进去的输入电阻不可能超过1M,大部 ...

这个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偿温度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这个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偿温度呢?

还是以带隙电压基准的原理进行补偿为好。

网友T(2017-06-23):
老哥 R1 R2取值太大 负载RL 对Vout 有影响

网友T:
r1 r2 太大了 老哥  输出受rl影响 较严重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3只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原来我做过,空载1.0V,1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0.04V。

...

此电路的误差大?随管子参数匹配度,电源电压,温度影响大。
主要还是利用PN  输出也不是1V 而是1.05V~1.27V(PN 结取0.5V~0.6V)

网友V(2020-08-14):
普通二极管的压降会随着电流大小有些变化,根本不稳定,0.5v-0.7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