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32用内部时钟,输出PWM波形。但是每片板的输出频率相差很大???

楼主(2017-03-22):
msp430g2332用内部时钟,输出PWM波形。但是每片板的输出频率相差很大,输出频率为250HZ的PWM波形,有的板上输出只有230H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侠指教!!!!
如果接外部晶振,MSP430G2332能不能接1M的外部晶体???

网友A:
建议先用外部时钟测试一下,
稳定了再换内部时钟

网友B:
内部dco误差有些大,要精度更高可以使用外部晶体。

不能外接1mhz外部晶体

网友C:
看看配置的程序对不对

网友C:
使用内部的DCO作为时钟源

网友D:
你的时钟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D:
建议使用内部的时钟作为参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