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设计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12V直流电源通断的电路

楼主(2017-03-22):
(无正文)

网友A:
R1 4.7K
R2 可以不焊
三极管 9013

网友B:
电机电流不大的,三极管直接都驱动了。

网友C:
控制电源的话,用两只晶体管,一只NPN的,一只PNP的,其中PNP的可以用P沟道MOS管,这样导通内阻更小。不过,驱动电机还是直接用晶体管驱动为佳,没有必要去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