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对的疑惑

楼主(2017-03-22):
之前一直以为差分信号的两条信号线之间不能有地线,否则就会丧失抗干扰等性能。但现在出现的GSGSG结构信号线也可以作为差分信号线,还有厂家专门生产测试用探针。请问这种差分线原理是什么?有什么文献书籍参考吗?谢谢~

网友A:
不懂GSGSG结构是啥结构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 差分线之间有地线隔开
这个是不推荐这样做的 一般差分中间是不需要地的 有了地会破坏差分对的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GSGSG结构是啥结构

就是‘地-信号-地-信号-地’结构,我之前设计的差分传输线是共面结构,也就是地-信号-信号-地(GSSG)结构,做成了薄膜电路。现在想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一下它的高频传输性能,但是实验室只有GSG和GSGSG两种结构的探针,所以现在想把结构改成GSGSG结构,但找不到相关资料,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 差分线之间有地线隔开
这个是不推荐这样做的 一般差分中间是不需要地的 有了地会破坏差分对 ...

我之前在网上查的也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实验室只有GSGSG和GSG两种结构的探针做测试,查了下数据手册也说可以传输差分信号,所以就来问问。谢谢!

网友C:
理论上所有的信号都需要耦合到地,差分线也不例外。
差分线虽然有相互耦合的效果,但是实际使用中超过1g(我记得是1g)需要地辅助耦合减少emc。因为在0、1切换时是没有耦合的。
你这个应用应该频率很高了,对emc的要求应该超过对信号完整性的要求,毕竟emc最终也是影响信号完整性的。个人认为gsgsg应该是合适的。只要你能保持信号末端的s-s相位为180,即眼图好看。则gsgsg没问题。

网友C:
百度了一小段,助你打消gsgsg的顾虑,大胆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了一小段,助你打消gsgsg的顾虑,大胆尝试。

谢谢您耐心的回答,我再找找资料尝试一下~

网友D:
什么什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