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3 如何设置 user options bytes

楼主(2017-03-22):
请问 哪位知道stm32l073   如何通过编程来设置  user options bytes ,这几个字节的出厂值是多少?可以像编程内部flash一样进行读写吗??

网友A:
这个STM32L0XX参考手册RM0367里有介绍。
可以像操作内部FLASH一样读写。擦写前要进行FLASH解锁、option解锁。
参考手册最低下的代码附件部分有相关操作示例代码。
Unlocking the NVM program memory code example
Unlocking the option bytes area code example
Program Option byte code 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