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CUBE生成的USB音频工程枚举失败

楼主(2017-03-22):
    基于STM32F412Nucleo开发板做的USB音频类,可是在枚举的时候发现,能够获取设备描述符,也可以设置地址,可是设置地址后,当电脑发送SET CONFIG时USB总线又重新复位,导致又进入枚举,四次反复后USB挂起。BUS HOUND捕捉如下图:
SET CONFIG后出现USTS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求大神给与指点,谢谢?
烧录过USB转串口的程序可以用,所以硬件应该没问题。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看看st的工程文件有参考吗

楼主:
现在USB枚举成功了,原来是数组越界导致设备初始化不成功,谢谢了

网友B:
数组越界导致设备初始化不成功?什么数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看看st的工程文件有参考吗

没有在ST的example文件里面找到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