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S8328芯片用STM32F103写的程序,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3-22):
#include "ADS8328.h"

void ADS8328_SPI_GPIO_Config(void)
{
        /* 定义GPIO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GPIO时钟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CS_CLK, ENABLE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SCK_CLK, ENABLE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MISO_CLK, ENABLE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MOSI_CLK, ENABLE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EOC_CLK, ENABLE );
        ADS8328_SPI_GPIO_APBxClock_FUN ( ADS8328_SPI_CONVST_CLK, ENABLE );

        /* ADS8328_SPI_CS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ADS8328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SCK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ADS8328_SPI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MOSI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ADS8328_SPI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MISO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ADS8328_SPI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CONVST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CONVS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ADS8328_SPI_CONV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EOC_PIN引脚初始化,并设置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S8328_SPI_EO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ADS8328_SPI_EO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ADS8328_SPI_CS_HIGH为高电平 */
        ADS8328_SPI_CS_HIGH;

        /* ADS8328_SPI_CONVST_HIGH为高电平 */
        ADS8328_SPI_CONVST_HIGH;

        /* 延迟500ms */
        SysTick_Delay_ms(500);

}

uint8_t ADS8328_SPI_Send4Bits(uint8_t data)
{
  uint8_t num = 0;
  int i = 0;
  data &= 0x0F;
        for(i=0;i<4;i++)
        {
                num <<= 1;
                ADS8328_SPI_SCK_HIGH;
                if((data & 0x08) >> 3)
                {
                        ADS8328_SPI_MOSI_HIGH;
                }
                else
                {
                        ADS8328_SPI_MOSI_LOW;
                }
                if(ADS8328_SPI_MISO_READ)
                {
                        num++;
                }
                SysTick_Delay_us(5);
                ADS8328_SPI_SCK_LOW;
                SysTick_Delay_us(5);
                data <<= 1;
        }
        SysTick_Delay_us(5);
        return(num);
}

unsigned int ADS8328_SPI_Send16Bits(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int num = 0;
        int i = 16;
        while(i--)
        {
                num <<= 1;
                ADS8328_SPI_SCK_HIGH;
                if((data & 0x8000) >> 15)
                {
                        ADS8328_SPI_MOSI_HIGH;
                }
                else
                {
                        ADS8328_SPI_MOSI_LOW;
                }
                if(ADS8328_SPI_MISO_READ)
                {
                        num++;
                }
                SysTick_Delay_us(5);
                ADS8328_SPI_SCK_LOW;
                SysTick_Delay_us(5);
                data <<= 1;
        }
        SysTick_Delay_us(5);
        return(num);
}

unsigned int ADS8328_SPI_ReadHalfWord(void)
{
        unsigned int num = 0;
        int i = 16;
        while(i--)
        {
                num <<= 1;
                ADS8328_SPI_SCK_HIGH;
                if(ADS8328_SPI_MISO_READ)
                {
                        num++;
                }
                ADS8328_SPI_SCK_LOW;
        }
        SysTick_Delay_us(5);
        return(num);
}

void ADS8328_Write_CFR(unsigned int data)
{
        ADS8328_SPI_CS_LOW;
        ADS8328_SPI_Send16Bits(data);
        ADS8328_SPI_CS_HIGH;
}

void ADS8328_Read_CFR(unsigned int *data1)
{
        ADS8328_SPI_CS_LOW;
        *data1 = ADS8328_SPI_Send16Bits(0xC000)&0x0FFF;
        ADS8328_SPI_CS_HIGH;
}

unsigned int ADS8328_Read_Data(void)
{
        unsigned int ret = 0;
        ADS8328_SPI_CS_LOW;
        SysTick_Delay_us(3);
        ADS8328_SPI_CS_HIGH;

        while(!ADS8328_SPI_EOC);

        ADS8328_SPI_CONVST_LOW;
        SysTick_Delay_us(1);
        ADS8328_SPI_CONVST_HIGH;

        ADS8328_SPI_CS_LOW;
        ret = ADS8328_SPI_ReadHalfWord();
        ADS8328_SPI_CS_HIGH;

        return ret;
}

void ADS8328_Init_Config(void)
{
        unsigned int AD_Reg_Rd = 0;
        ADS8328_SPI_CONVST_LOW;
        SysTick_Delay_ms(100);
        ADS8328_SPI_CONVST_HIGH;

        ADS8328_SPI_CS_LOW;
        ADS8328_SPI_Send4Bits(0x0F);
        ADS8328_SPI_CS_HIGH;
        SysTick_Delay_us(100);

        ADS8328_Read_CFR(&AD_Reg_Rd);

        ADS8328_Write_CFR(0x0EFF);
        ADS8328_Read_CFR(&AD_Reg_Rd);

                ADS8328_Write_CFR(0x02FD);
        ADS8328_Read_CFR(&AD_Reg_Rd);

                ADS8328_Write_CFR(0x06FF);
        ADS8328_Read_CFR(&AD_Reg_Rd);

                ADS8328_Write_CFR(0x02FD);
        ADS8328_Read_CFR(&AD_Reg_Rd);
}

void ADS8328_Init(void)
{
        ADS8328_SPI_GPIO_Config();
        ADS8328_Init_Config();
}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搞了快一个礼拜了,有点烦啊

网友A(2018-09-26):
楼主你的程序调什么样了,最近我参考了下你的程序,还不够完整,自己调试有点问题,有没有完整程序,供小弟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