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FAE给的VCOM驱动出现"驱动程序不适用于该平台"

楼主(2017-03-22):
我根据新唐FAE给的VCOM驱动,修改以后,在很多版本的X86及X64都可以用,
但是在X64的旗舰版(包括WIN7,WIN8,WIN10) 都出现"驱动程序不适用于该平台"
谁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兼容性问题,关闭系统的驱动签名。

网友A:
附件的安裝包是過認證的安裝包

网友:
试了一下,楼上的可以安装。

网友:
试试看,我都是直接从那个芯片官方下载驱动。

网友B:
串口驱动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C(2018-09-04):
有新唐FAE的电话吗?想咨询个问题

网友:
我用的win10 x64 可以用。

网友D:
这些东西应该官方给完整的下载。和说明。

网友(2018-11-03):
这FAE是个临时工。

网友E:
安全问题吧,是不是关掉数字认证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4-08):
引用 网友A:
附件的安裝包是過認證的安裝包

我是win 7 64位系统。试了你的安装包还是提示无法识别。安装提示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G:
我以为可以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win 7 64位系统。试了你的安装包还是提示无法识别。安装提示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谢谢 ...

你的系统是不是山寨的?请使用MSDN官方原版镜像安装,不要使用精简版或者Ghost版

网友H:
最后怎么搞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系统是不是山寨的?请使用MSDN官方原版镜像安装,不要使用精简版或者Ghost版 ...

你的结论可能是对的。我换了台电脑,电脑可以识别到串口.结论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G:
哈哈,为何我知道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当年愁死我了,折腾好几天。

网友I:
确认一下驱动是不是有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