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场子弹检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3-23):
需要检测子弹是否落入把场内(靶场是一片直径15米的地面),跟打靶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检测子弹是否落入把场内(靶场是一片直径15米的地面),跟打靶还是有点区别的 ...

把垂直改为水平扫描靶场鸭.
在做死马东东,头一次听说,哈哈

网友B:
完全不懂的路过

网友C:
光幕是一个可行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办法,老t说的不错,水平应用光幕即可。再有就是用高速摄像机,这个成本可就高得多了。

楼主:
我错了,也是被误导了

是飞机投弹,检测是否投掷在该区域内(半径15的场地)

楼主:
这种圆形的投掷场地,而且直径达15米,要是采用光幕的技术方式,该如何布设红外收发管,红外距离能达到吗?

网友D:
装个摄像头吧,如果摄像头不会被投下来的蛋端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个摄像头吧,如果摄像头不会被投下来的蛋端掉的话。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另谋思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圆形的投掷场地,而且直径达15米,要是采用光幕的技术方式,该如何布设红外收发管,红外距离能达到吗? ...

根据蛋径,布置静态矩阵.最好带透镜的那种,不易光发散.
动态扫描器件省些,但**蛋自由落体的速度很快,恐怕来不及扫描蛋头就过了光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另谋思路的

检测振动行不行呢。圆周上均布三个,对比地震波相位判断蛋着点。做皮实,再埋深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错了,也是被误导了

是飞机投弹,检测是否投掷在该区域内(半径15的场地)

飞机投弹的话,思路将截然不同。航弹哪怕是最小的训练弹都不轻,即使是直升机的巢式火箭弹都不轻,而且非精确制导的炸*落点容易受多种情况影响精度,实际散布率会很大。这样,任何场边设备都不可行,必然会给砸个稀巴烂,除非建掩体。所以,能用的方案只能有一个:摄像头。
有掩体的话,摄像头安装在掩体内,多个摄像头覆盖靶区即可,用简单的图像对比识别技术判定是否有训练弹落入靶区。但是此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跟人工事后判定比,几乎没有实用价值,不能有效减少人工,因为无法判断投弹者且不具备全天候使用的可能。另外,航空靶场都设置在偏僻的地方,地域很大,需要的标靶尺寸、位置等等各不相同,没有普适方案的话,根本不可能列装,更何况现代条件下的空中打击讲究精确打击、及时反馈等等,这都得建立在数据链之上。飞行员或武器控制官执行投弹攻击后,如果不能立刻知道结果则意义不大,谁能记得起投弹瞬间的各种参数?所以,建带掩体的固定标靶是早已过时的老旧办法,不用再考虑了。
既然在地面不行,那就上天,一个简单的思维是利用四轴飞行器平台承载基于视频识别的打靶分析系统,但这个方案也有很大问题,需要专门的遥控人员甚至雷达系统,对四轴飞行器的要求也很高,要适应各种机型的不同攻击训练四轴飞行器必须做到通配,而且这样的方案也无法及时将打靶结果跟飞行员沟通。所以,唯一的可行解决方案是专用飞行吊舱,它可解决及时性以及全参数记录。

不过,好奇的是,楼主怎么会接触这么个项目?显然你不是业内人,因为看不出你熟悉相关背景,而在网上遇到行家的概率也极低,外人是搞不了这样的项目的,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到体制,行业外有这个能力的也不得其门而入。难道楼主是那几所高校的在校学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测振动行不行呢。圆周上均布三个,对比地震波相位判断蛋着点。做皮实,再埋深点。 ...

振动检测是不行的,无法判断弹着点在靶区内还是在靶区周边,而且重量越大的训练弹误差也将越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振动检测是不行的,无法判断弹着点在靶区内还是在靶区周边,而且重量越大的训练弹误差也将越大。 ...

可能是不行,毕竟不是类似探测地震震源位置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振动行不行呢。圆周上均布三个,对比地震波相位判断蛋着点。做皮实,再埋深点。 ...

我们目前想的就是采用振动传感器来实现,想看看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检测是不行的,无法判断弹着点在靶区内还是在靶区周边,而且重量越大的训练弹误差也将越大。 ...

可以在靶场外围多布设几个振动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接受信号的时差来对弹着点进行定位,从而判断飞弹是否落入靶场内。

网友E:
光学上使用, 大焦距摄像机, 远距离拍摄,  再来个四轴飞行器飞抵拍摄,

对靶区用“编织网”覆盖, 用1台以上的单片鸭,作网点检测, (防止着边打坏),直接可以检测出着弹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在靶场外围多布设几个振动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接受信号的时差来对弹着点进行定位,从而判断飞弹是否落 ...

见13楼帖,地面设施有重大问题的,没有实用价值。
理论上,用三角形定位法可以,但实际应用的工艺问题不好解决,不如用基于视频的方案简单、精确。用类似于“灵巧炸*”的引导吊舱基本结构,云台改在后部安装,基于原机载总线,什么参数就都有了,也可以实现标准化。这里面道道很多,如果楼主是行业内的,俺的“暗示”应该一听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