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SPI通讯

楼主(2017-03-22):
STC单片机的SPI时序和标准的都不一样,SI和SO只能在上升沿或下降沿采样数据?

网友A:
标准啊,SPI都是上升沿或下降沿采样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啊,SPI都是上升沿或下降沿采样数据的。

那是MCP2515的SPI时序不标准了?现在想用STC的SPI接口和MCP2515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MCP2515的SPI时序不标准了?现在想用STC的SPI接口和MCP2515通讯。

可以用啊,时序没有问题啊,你搞个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编写边调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