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刚刚做的ESP8266遥控灯,感觉还可以

楼主(2017-03-22):
版本:0.001
--init.lua
print("set up wifi mode")
wifi.setmode(wifi.STATION)
wifi.sta.config("ssidxxxx","pwdxxxxxx")
wifi.sta.connect()
print("IP unavaiable, Waiting...")
tmr.alarm(1, 1000, 1, function()
if wifi.sta.getip()~= nil then

     tmr.stop(1)
     print("Config done, IP is "..wifi.sta.getip())
     dofile("kaiguan.lua")
end

end)

楼主:
这个是初始化文件,配置网络信息,等待完成。。。。还是很不错的,参考了贝壳的初始化代码,做了优化。

楼主:
--kaiguan.lua
LED=3
gpio.mode(LED,gpio.OUTPUT)
svr=net.createServer(net.TCP, 30)

function receiver(sck,data)
   if (data=="ON")
   then
   gpio.write(LED,gpio.LOW)
      sck:send("LED is ON")
   else
   gpio.write(LED,gpio.HIGH)
      sck:send("LED is OFF")
   end
   print("Receive: "..data)

--   sck:close()
end

if svr then
   svr:listen(80,function(conn)
                                                  conn:on("receive",receiver)
                                                  conn:send("Hell world,my LED Light")
                        end)
end

楼主:
这个是联网后的执行开关文件,创建服务,进行侦听端口,通过手机的TCP调试软件发指令。
联网成功后会有欢迎信息,Hell world,my LED  Light
然后相应接收事件。。
收到后对数据比对,如果是ON字符串,就打开,并发送给手机那个LED的开关状态。。。

楼主:
后面的版本我随着学习的深入加大复杂度,比如调节亮度。比如链接服务器。。。比如实现自动光照控制和遥控控制的结合。

楼主:
等再研究研究,就可以用这个小东西挂单片机上玩大型的控制了。

楼主:
下载了好多TCP手机助手,好多带广告,还比较大,经过比选,发现一个好用的,发来
TCP&UDP 测试工具
应用简介:这个工具只能作为CS模式的客户端,输入IP,端口号,发送数据即可。 举个例子: 服务器采用TCP模式,IP: 192.168.1.101, 监听端口:1234 在此应用程序中选择TCP模式 输入 IP:192.168.1.101 端口: 1234 输入想要发送的内容,点发送按钮即可 服务器发送的数据会在接收框里出现。 【基本信息】 作者:车春立 更新时间:2014-12-25 版本:1.0 系统:Android 2.2.x以上 语言:中文

楼主:
另外如果有漂亮的没有广告的版本,欢迎推荐给我啊。。拜托了。

网友A:
撸啊编程

网友B:
那单片机只能从串口中获取指令和传递指令了。

网友C:
下载后认真看了一遍,这是我见过写的最好的TCP控制LED程序。

楼主:
准备自己学学那个安卓开发

网友D:
很好用,我试了一下。。

网友E:
创建服务,进行侦听端口,通过手机的TCP调试软件发指令

楼主:
接下来做个模式为STATIONAP的,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设置WIFI信息。

网友:
期待楼主上位机全套做齐。

网友D:
该APP分为两个窗口设计,参考了官方提供的例程。

主窗口和通信窗口,启动软件后在主窗口设置IP和PORT,点击链接跳转到通信窗口,也可以从通信窗口返回
主窗口代码为:
  • 变量 已切换 逻辑型
  •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 已切换 =
  • 客户1.连接服务器(编辑框1.内容,编辑框2.内容,5000) '在模拟器中,本地IP10.0.2.2
  • '如果要在外网连接内网里的服务器,可以使用nat123进行端口映射,例如:客户1.连接服务器("si.nat123.net",1,5000)
  • 'nat123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存放在资源文件里的那张图片
  • '注意:E4A的客户组件目前只能与易语言的服务器组件配合使用,其他的可能无**常连接通讯
  • 保存对象("客户1",客户1) '保存客户组件
  • 保存设置("地址",编辑框1.内容)
  • 保存设置("端口",编辑框2.内容)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连接完毕(结果 逻辑型)
  • 如果 结果 =
  • 弹出提示("连接成功")
  • 如果 已切换 =
  • 切换窗口(创建 通信窗口)
  • 结束 如果
  • 已切换 =
  • 否则
  • 信息框("LED Light","连接服务器失败","确定")
  • 结束 如果
  • 结束 事件
  • 事件 主窗口.创建完毕()
  • 保存窗口("主窗口",主窗口)
  • 结束 事件
  • 事件 编辑框1.内容被改变(新内容 文本型)
  • 结束 事件
  • 事件 编辑框2.内容被改变(新内容 文本型)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 结束程序()
  • 结束 事件
  • ——————————————————————————————————————————————————
  • 通信窗口

代码为:
  • 变量 客户1 客户
  • 事件 通信窗口.创建完毕()
  • 客户1 = 读取对象("客户1") '读取在主窗口中保存的客户组件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收到数据(数据 字节型())
  • 编辑框1.内容 = 编辑框1.内容 & "\n" & "服务器:" & "\n" & 字节到文本(数据,"GBK") '收到服务器发来的字节集数据,转换成文本
  • 编辑框1.置光标位置(取文本长度(编辑框1.内容))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 编辑框1.内容 = 编辑框1.内容 & "\n" & "客户端:" & "\n" & 编辑框2.内容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编辑框2.内容,"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 客户1.断开连接()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 客户1.连接服务器(读取设置("地址"),"80",5000)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连接断开()
  • 弹出提示("连接已断开")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 切换窗口(读取窗口("主窗口"))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5.被单击()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ON","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6.被单击()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OFF","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网友D:
该APP分为两个窗口设计,参考了官方提供的例程。

主窗口和通信窗口,启动软件后在主窗口设置IP和PORT,点击链接跳转到通信窗口,也可以从通信窗口返回

主窗口代码为:

  • 变量 已切换 逻辑型
  •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         已切换 =
  •         客户1.连接服务器(编辑框1.内容,编辑框2.内容,5000) '在模拟器中,本地IP10.0.2.2
  •         '如果要在外网连接内网里的服务器,可以使用nat123进行端口映射,例如:客户1.连接服务器("si.nat123.net",1,5000)
  •         'nat123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存放在资源文件里的那张图片
  •         '注意:E4A的客户组件目前只能与易语言的服务器组件配合使用,其他的可能无**常连接通讯
  •         保存对象("客户1",客户1) '保存客户组件
  •         保存设置("地址",编辑框1.内容)
  •         保存设置("端口",编辑框2.内容)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连接完毕(结果 逻辑型)
  •         如果 结果 =
  •                 弹出提示("连接成功")
  •                 如果 已切换 =
  •
  •                         切换窗口(创建 通信窗口)
  •                 结束 如果
  •                 已切换 =
  •         否则
  •                 信息框("LED Light","连接服务器失败","确定")
  •         结束 如果
  • 结束 事件
  • 事件 主窗口.创建完毕()
  •         保存窗口("主窗口",主窗口)
  • 结束 事件
  • 事件 编辑框1.内容被改变(新内容 文本型)
  • 结束 事件
  • 事件 编辑框2.内容被改变(新内容 文本型)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         结束程序()
  • 结束 事件
  • ——————————————————————————————————————————————————
  • 通信窗口

代码为:

  • 变量 客户1 客户
  • 事件 通信窗口.创建完毕()
  •         客户1 = 读取对象("客户1") '读取在主窗口中保存的客户组件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收到数据(数据 字节型())
  •         编辑框1.内容 = 编辑框1.内容 & "" & "服务器:" & "" & 字节到文本(数据,"GBK") '收到服务器发来的字节集数据,转换成文本
  •         编辑框1.置光标位置(取文本长度(编辑框1.内容))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1.被单击()
  •         编辑框1.内容 = 编辑框1.内容 & "" & "客户端:" & "" & 编辑框2.内容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编辑框2.内容,"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3.被单击()
  •         客户1.断开连接()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2.被单击()
  •         客户1.连接服务器(读取设置("地址"),"80",5000)
  • 结束 事件
  • 事件 客户1.连接断开()
  •         弹出提示("连接已断开")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4.被单击()
  • 切换窗口(读取窗口("主窗口"))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5.被单击()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ON","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 事件 按钮6.被单击()
  •         客户1.发送数据(文本到字节("OFF","GBK")) '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 结束 事件

楼主: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F:
上面的APP做的漂亮,简单易懂。。易语言真厉害。

网友G:
厉害了,我的哥,代码都出来了,收了。怎么**?

网友H:
楼主,能帮个忙吗,最近我也在写这个app模块,我做的是远程控制,现在app这块是厂家直接提供的,老师要求app自己写,我现在看了java和安卓的一些视频,但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楼主能帮下我么?我会给予报偿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载了好多TCP手机助手,好多带广告,还比较大,经过比选,发现一个好用的,发来

TCP&UDP 测试工具

大哥这个软件确实好用,您有这个app的源码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下载后认真看了一遍,这是我见过写的最好的TCP控制LED程序。

您好,那个程序的源码你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呀,不是eclipse吧

网友C(2017-04-22):
加我好友,发给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加我好友,发给你。

您好,这两天工作没看见,不好意思哈,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I(2017-07-11):
引用 网友H:
您好,这两天工作没看见,不好意思哈,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你做出来了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好,这两天工作没看见,不好意思哈,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也没留练习方式,人家怎么能练习到你呢。

网友J:
果然很嗨皮。

网友G:
看起来不错,后面怎么不更了。

网友K:
这个真不错,如果能双向连接互联网就OK了。

网友L(2023-07-09):
易语言也可以做

网友M:
乐鑫的WIFI芯片可玩性很高啊

网友N:
上位机是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O:
esp8266+arduino+blinker远程控制灯管

网友P:
ESP8266遥控灯需要使用合适的ESP8266模块、开发工具和编程语言来实现,同时还需要进行正确的电路连接和配置。

网友Q:
编写代码,使ESP8266能够接收来自远程设备(如手机或电脑)的指令。 可以使用MQTT、HTTP

网友R:
可以开发遥控灯应用程序。

网友S:
参考相关的教程和文档进行学习

网友T:
很棒!ESP8266是一款常用的无线模块,可以用于实现物联网应用。

网友U:
期待原版海报PC一起做。

网友V:
ESP8266遥控灯是一种基于ESP8266模块的智能家居设备,可以通过WiFi信号远程控制灯光开关和亮度等功能。

网友V:
ESP8266是一款功能强大的Wi-Fi模块,可以用于构建物联网设备和远程控制应用。

网友Q:
如何利用ESP8266实现手机远程开关灯

网友R:
ESP8266是一款功能强大的Wi-Fi模块,可以用于实现各种物联网应用。

网友W:
esp8266开关灯制作教程物联网远程控制

网友X:
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的应用程序或网页界面,通过发送指令来远程控制灯的开关?

网友Y:
一个ESP8266开发板或者将ESP8266模块连接到适当的开发板上。
准备一个继电器模块或者直接连接一个LED灯作为被控制的灯。

网友Z:
怎么不好看,背后更多。

网友AA:
上面的应用程序做的漂亮,简单,简单的语言真的很糟糕。

网友AB:
创建一个服务,进行监听端口,通过手机TCP调试软件指令

网友AC:
Great, my brother, the code is out, take it, what the fuck?

网友AD(2023-08-08):
这太好了,如果能双向连接到互联网就可以了。

网友AE:
很好,我试过了。

网友AF:
乐信wifi芯片高可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