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信号处理

楼主(2017-03-22):
各位:

我设想调节LED的电流实现对其亮度控制,从而实现mask多进制信号传输。现在,输入才170k左右,输出就不可分辨了。各位,我该怎么处理输出信号,迷茫了。

谢谢了!

楼主:
诸位专家帮忙看看呀。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电路的频率特性. 没有电路没有啥好说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发射端我采用的是三极管开关电路,接收端采用两个OPA657放大。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发射端用的是2SC5551,接收端用的是OPA657。

网友C:
一、建议使用精度稍微高点的恒流源驱动LED发光。使用DAC作为恒流源的控制电压输入
二、输入信号注意阻抗匹配和增益带宽控制,振铃时间和噪声都太严重。
三、TIA中OPA657高GBP和高增益Rf,导致Cf极小的变化量会对电路带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楼主:
发射端产生的信号有振铃,下一步我想采用低通滤波改善输入信号。看看对输出信号有多大改善。

楼主:
我发现,给三极管开关合适的负载电阻,振铃是可以减小的。但是接收端的信号处理任然没什么头绪。

楼主:
各位,接收端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太长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陡峭一点。

楼主:
找到相关文献了:led亮度与流过电流不是线性关系,要加速led的亮与灭,应该给led一个过冲和负压。

网友D:
你使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D:
使用的IGBT芯片吗?

楼主:
使用的是三极管2SC55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