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存储与读取问题

楼主(2017-03-22):
是这样,我想存8000字节的数据,存在EEPROM中,为了方便读取,想把最新得到的数据存在最上端,其他数据一次后措,超出范围的数据丢弃,读取数据的时候可以根据数据位置选取一定范围数据,但不知道怎么实现这样存储方式,或者使用哪种数据结构

网友A:
按你的要求, 数据要反复搬移, 这不适合存储 EEPROM 数据的要求, 因为这类存储器的写入有寿命限制
你可以考虑用数据流水号表征数据的 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 数据要反复搬移, 这不适合存储 EEPROM 数据的要求, 因为这类存储器的写入有寿命限制
你可以考 ...

就是我标记记录一下我最新数据存储的位置吗

网友A:
是, 不过用标记的话, 这个标记的擦写次数也过大了. 对会受到寿命的影响

网友B:
有一种玩意叫FRAM,兼容 24/25(i2c/spi接口)系列的EEPROM,引脚兼容、程序兼容,官方的说法是100万次寿命,而且访问速度比EEPROM快多了,记得用i2c的EEPROM写数据是不是要延时?FRAM则不用延时!产品上已用FRAM代替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