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STM32L4系列中ADC通道配置上的区别

楼主(2017-03-22):
STM32L4 系列中ADC 通道配置上的区别

前言
即使同是STM32L4 系列中的子系列,其配置也可能会有微小的变化,需要注意一下。

问题
某客户在其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STM32L476RGT6。客户在开发过程中,调试程序时发现不管ADC 通道在外部连接的电压如何变化,ADC 通道采样进来的电压始终在0.7V 左右。

调研
1.了解问题
客户在开发中使用了STM32L4Cube 库STM32Cube_FW_L4_V1.5.0,在STM32L476RG-Nucleo 板子上进行调试。由于STM32Cube_FW_L4_V1.5.0 下的STM32L476RG-Nucleo 并没有ADC 的例程,所以客户工程师将STM32L432KC-Nucleo中的ADC_RegularConversion_Interrupt 例程拷贝到STM32L476RG-Nucleo 底下进行调试。
在项目配置中,客户已经在Project Options 中将Device 配置成STM32L476RG 了,在“C/C++ Compiler”的Preprocessor页面中的Defined symbols 也已经将STM32L432xx 改成STM32L476xx 了。
但是,当编译调试时,发现ADC 通道采样进来的电压不管输入电压如何,始终是在0.7V 左右。

2.问题分析
由于程序的采样电压不会随着外部的电压变化而变化,所以怀疑在I/O 配置上会有问题。客户使用STM32L432 的例程,在未做修改的情况下来调试STM32L476,并不能正常工作。我们需要来仔细比对一下STM32L432 和STM32L476 的ADC 通道配置的情况。
STM32L432 的参考手册为RM0393,而STM32L476 的参考手册为RM0351。通过仔细阅读ADC 和GPIO 两章,可以发现在ADC 输入通道上,STM32L476 与STM32L432 是存在区别的,如下:
     · STM32L476
       在ADC 的“16.3.11 Channel selection (SQRx, JSQRx)”有如下注意事项:
      在 GPIO 的“9.3.2 I/O pin alternate function multiplexer and mapping”一节中,附加功能的描述:
· STM32L432
     在ADC 的“16.4.11 Channel selection (SQRx, JSQRx)”并没有那个注意事项。
     在GPIO 的“9.3.2 I/O pin alternate function multiplexer and mapping”一节中,附加功能的描述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相比STM32L432,STM32L476 在ADC 通道的配置需要多配置一个寄存器GPIOx_ASCR。来看一下RM0351 的GPIO 寄存器中对这个寄存器的描述:
如果需要将模拟开关连接到ADC 输入,就必须在相应的位写“1”。这个位必须在ADC 转换之前设置。只能连接到ADC 输入的IO 口才进行设置,其他IO 口必须保持复位值。
现在回到STM32L4Cube 库来看这个程序如何对这个寄存器进行设置的。在stm32l4xx_hal_gpio.c 中的void HAL_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函数,有以下一段代码:
首先,这段代码仅对STM32L471、STM32L475、STM32L476、STM32L485 和STM32L486 有效。它的目的是先判断GPIO的模式是否为模拟口,是的话而且是连接到ADC 的话,将相应的GPIOx_ASCR 位写1。来看一下GPIO 的模式定义就知道了:
在此GPIO 模式预定义中,可以看到模拟口分成两种:GPIO_MODE_ANALOG 和GPIO_MODE_ANALOG_ADC_CONTROL。在注释中我们看GPIO_MODE_ANALOG_ADC_CONTROL 是针对ADC 转换的模拟模式。我们将其值放到刚才的那一段代码中去看,就会发现在相应的GPIOx_ASCR 位会进行写1 的情况。
所以,当使用STM32L476 的ADC 转换中,其ADC 输入通道的GPIO 模式配置必须配置为
GPIO_MODE_ANALOG_ADC_CONTROL 才可以。如果只是配置成GPIO_MODE_ANALOG,相应的GPIOx_ASCR 没有
置1,模拟开关没有进行连接,就会检测不到引脚上的电压。
来看一下STM32L432 的例程,在stm32l4xx_hal_msp.c 中的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函数中,
GPIO 是这样配置的:
它配置的Mode 是GPIO_MODE_ANALOG,这在STM32L432 没有问题,但是在STM32L476 却是有问题的,必须改正。

3.问题解决
将stm32l4xx_hal_msp.c 中的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函数中GPIO 配置修改为:
问题解决,ADC 可以正常工作了。

结论
由于STM32L476 和STM32L432 的ADC 通道配置上存在区别,所以STM32L432 的例程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对其GPIO配置进行修改才可以。

处理
需要根据STM32L4 相应的具体型号对ADC 输入通道的GPIO 模式进行相应的配置。在此,根据STM32L4 几份参考手册RM0351、RM0392、RM0393、RM0394、RM0395,对现有产品整理如下,以供查阅。

对应的PDF: STM32L4系列中ADC通道配置上的区别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这时候应该使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B(2018-05-29):
学习一下,手工配置体现了编程人的组织能力。

网友C(2019-01-15):
感谢,分享,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