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拟乘法器

楼主(2017-03-22):
各位大神,我要做一个混频器,用的是模拟乘法器AD834,可是输出的确实直流信号,没有交流,请问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原理图对不对,芯片周围偏置电路看看。R11是50欧姆?
输入什么信号?期望的输出是什么频率?是否被差分输入的RC低通滤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对不对,芯片周围偏置电路看看。R11是50欧姆?
输入什么信号?期望的输出是什么频率?是否被差分输入 ...

偏置电路确实电阻阻值不对,谢谢指出!输入时两频率不一样的正弦信号,经过混频输出差频和和频信号。输入信号经过rc电路信号还在,没有被滤掉。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怎么变,AD834的输出端口4和5输出都是一个直流,没有交流信号。还请赐教,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置电路确实电阻阻值不对,谢谢指出!输入时两频率不一样的正弦信号,经过混频输出差频和和频信号。输入 ...

对乘法器不懂,不过在Y2端接个1kΩ的电阻看看(纯属个人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乘法器不懂,不过在Y2端接个1kΩ的电阻看看(纯属个人瞎猜)

谢谢啦,这个没有作用

网友C:
把你的NI文件发上来,有人就可以查了

网友C:
在X和Y端口输入的电压,经过高速电压-电流变换器变换为差分电流信号。两个电流信号再分别通过X失真校正和Y失真校正,进入到乘法器的核单元,实现信号的相乘。该乘积信号通过电流放大器得到放大后,以集电极开路的差分电流形式输出,即W1和W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NI文件发上来,有人就可以查了

谢谢啦,我用的是Multisim14.1,其他版本里没有AD834这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X和Y端口输入的电压,经过高速电压-电流变换器变换为差分电流信号。两个电流信号再分别通过X失真校正和Y ...

恩恩,原理就是这样的,电路图和论文以及手册里连得也差不多,但主要问题是我仿真时它的输出只是个直流,没有信号的痕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偏置电路确实电阻阻值不对,谢谢指出!输入时两频率不一样的正弦信号,经过混频输出差频和和频信号。输入 ...

我说的是AD834输出的RC低通,AD834的输入是CR高通。
由于芯片输出负载是50欧姆的,幅度本来就不大,你要看看输入的信号幅度和频率,输出的差频是多少。
你啥参数都没有的,另外,我不会仿真软件,但是原理图肯定看得懂,找故障肯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AD834输出的RC低通,AD834的输入是CR高通。
由于芯片输出负载是50欧姆的,幅度本来就不大,你要 ...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2019-03-22):
貌似multisum的ad834是有问题,我用从adi官网的spice文件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