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里可以得到bootloader host工具?

楼主(2017-03-22):
我看STM32内置IAP支持UART I2C USB等bootloader,但是好像没有提供对应的bootloader host工具
ST网站上可以得到对应的测试工具和源码吗?

网友A(2023-02-24):
IAP还支持I2CUSB呢?

网友B:
还是别用他家这个BootLoader吧,都不开源的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源码官方好像不提供

网友D:
自己写个BootLoader

网友E:
这种工具好像是不开源也不提供吧

网友F(2024-07-0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G: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H: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I: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J: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K: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L: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M: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