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做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时把板子烧了,会不会是cap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今天在做直流无刷电机程序测试的时候,貌似把芯片给烧了,悲伤
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只接了3个CAP口和6路PWM口做开环运行测试。
不知道为什么芯片就给烧了,我分析了两种原因:
一种是cap口霍尔电压输出为5V会不会是这个导致的芯片烧毁?????
另一种是我给功率板供电时那个24v的电源引脚不小心碰到了班子导致烧毁????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什么看法,如果第一个不可能,那就是我不小心把24v给碰到板子了。

网友A(2017-09-12):
怎么看出来烧了的我也在测试,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不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有可能   烧坏最大的可能就是外接入信号的功率和幅度过大
导致MCU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烧了的我也在测试,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不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烧最明显的就是测电源与地之间的静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