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到底能不能跑Linux?

楼主(2017-03-22):
对于STM32来说,跑Linux和ucos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Linux占用的内存大,UCOS小,UCOS更胜出

网友B:
stm32f429是可以的,但运行一个核心后剩余的资源就很少了,不合算。mcu就是mcu,不要抢cpu的活。

网友C:
能跑
因为stm32的指令是图灵完备的

网友D:
stm32是mcu控制级芯片,设计就不是用来跑LINUX系统的

网友E:
cortex-m系列 跑微型实时系统的 或裸机
cortex-r 系列 跑实时系统的
cortex-a 系列 应用处理器 跑linux的

网友F:
然后你想干啥? 跑马灯?

浪费资源

网友G:
是不可以的,linux系统是运行单位是进程,ucos运行单位是线程。要实现进程芯片必须有MMU(存储管理单元)。crotex-M没有MMU。所以不能运行进程的操作系统。

对.只有 mpu,只能跑 uclinux

网友H:
可以运行ulinux

网友I:
没有MMU,无法跑linux
没有cache,运行速度打折扣
外设薄弱,跑了也没LUAN用:)

网友J:
STM32F429可以跑uClinux(现在已经并入Linux主线了,编译内核时选择no-MMU选项即可)我的STM32F429开发板成功运行Linux4.2(uClinux)
Cortex-M内核虽然是面向MCU推出的,但是现在MCU频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一个成熟可靠的OS,那么大把大把的cpu cycle就浪费掉了,从长远看MCU还是会需要上Linux这样OS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不可以的,linux系统是运行单位是进程,ucos运行单位是线程。要实现进程芯片必须有MMU(存储管理单元)。 ...

楼主正解!

网友L:
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有MMU一个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是不可以的,linux系统是运行单位是进程,ucos运行单位是线程。要实现进程芯片必须有MMU(存储管理单元)。 ...

linux系统是运行单位是进程?不是线程?Windows百分之一百是进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M:
linux系统是运行单位是进程?不是线程?Windows百分之一百是进程

linux当然是进程,linux和Windows 本质上差不多啊 。

网友N:
8楼回答正确!

另外,16楼》》》》linux当然是进程,linux和Windows 本质上差不多啊 。

实际上,linux下的线程也是进程模拟的。

网友O:
就算能跑,也完全没意义

网友M:
引用 网友G:
linux当然是进程,linux和Windows 本质上差不多啊 。

我回去补补再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N:
8楼回答正确!

另外,16楼》》》》linux当然是进程,linux和Windows 本质上差不多啊 。

实际上,linux下的线程也是进程模拟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实际上,linux下的线程也是进程模拟的。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Linux一开始是没有线程这个东西的,
后来用进程模拟的,
所以Linux下开发一般fork进程。
所以Linux下,线程,进程的开销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就是说,Linux一开始是没有线程这个东西的,
后来用进程模拟的,
所以Linux下开发一般fork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