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多中断处理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2017-03-22):
我使用PIC18F87K22在编程中中断遇到了一些问题
1.使用定时器3产生135Hz 270Hz方波要求优先级比较高
2.串口接收中断 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如<FS+9999>
3.外部中断IN0
4.定时器5 累加计时1H
有时候在接收数据时会丢数,关闭别的中断 就不会丢数。请问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产生方波试试用定时器的PWM模式产生固定频率的方波试试;

网友B:
什么是优先级比较高?

网友C(2017-05-24):
既然收发数据的要求最高,并且要确保,那么把他的优先级设置最高试试

网友D(2017-07-01):
串口波特率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