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改装大赛】+小改LED小夜灯

楼主(2017-03-22):
女王大人一欢喜在某宝上买了一个LED小夜灯,两节LR44电池供电,本打算当个纯粹的夜灯使用,如图1所示:

图1 某LED夜灯
可是这个灯有几个问题,那就是一、电池不太耐用,二、开关在灯的底部不便操作,三、半夜摸黑开灯得先摸到灯,再摸到开关才行,很不方便。

图2 夜灯底部的电池仓与小开关

家里原来有一个也是某宝上买的“遥控调光灯座”,支持明暗两档调光,使用一个20W的白炽灯,人在被窝里也能方便操作;

图3 遥控调光灯座
可是这个玩意也有个问题,——太亮了,就算开在“暗”档上,也足够把人照醒了,女王大人也很不满意;
于是,我就琢磨着把两个物件组合一下,这就有了下文的改装任务:
虽然很简单,但是也搞掉我一整天的时间。

楼主:
方法很简单,因为“遥控调光灯座”用的方案是可控硅移相调压的,与市面上很多现成的调光器相同,所以直接调白炽灯没有问题。LED灯泡也有很多支持可控硅调光器的方案;之前做过几个BP2818的板子,接可控硅调光器,控制LED照明灯板,效果还不错。
但是手上的LED夜灯里头,只有一个灯珠,用了一段时间后,测了一下通电时的电流大约9mA;懒得再找合适的方案IC,我决定直接用阻容降压搞定LED小夜灯的电源。
图4 LED小夜灯的工作电流
图5 阻容降压的方案电路
考虑到换用新电池时,LED夜灯的工作电流能达到十几毫安,故把图5中的C1更换成220nF;这样,可以粗略得到15mA的工作电流。
好了,找齐元件,在洞洞板上简单焊好,就可以先测试了(硅桥因为是表贴的,焊背面去了),——为了防止一上来就搞坏夜灯,板上先用了两个红色LED并联作为替代:
图6 阻容LED电源板
电源板的交流输入引出一个插头,插在“遥控调光灯座”上,这样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调光效果的测试了:
图7 调暗时的测试效果
图8 调亮时的测试效果
搞定之后,将测试用的LED拆下,引出输出电源线;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个板子装在了一个LED电源盒里头了。随后开始下一步,改装LED夜灯供电端子。
LED夜灯原先是用两颗LR44钮扣电池供电的,两颗电池叠起来厚度实测大约11mm左右,单颗电池的尺寸规格:设计直径11.6mm,厚度5.4mm。因为电池仓里的弹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压缩调节,因而,可以制作一个与“两节LR44钮扣电池”机械尺寸一致的电极,装到电池仓中,正负电池再引出电源线,由上面的阻容降压电源板供电。
制作电极与引线时,用了两枚不锈钢盘头内六角螺钉,将每个螺钉修整至仅剩三、四个螺扣的长度,然后,借助一枚六角铜柱,将导线夹在螺钉与平垫片中间,施加少许不锈钢助焊剂后,将导线、螺丝、平垫片焊到一起。
图9 为电极焊接导线
图10 一个电极焊接后的效果
为了能把两个螺丝组装到一起,这里使用3D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内径2.6mm、外径12mm、高6mm的塑料柱;完成后,直接将两个螺丝当作旋入塑料柱的两端;旋入前,在塑料柱孔内加入适量502胶,使螺钉粘结牢固;最后,将电极装入LED夜灯的电池仓,导线的外径合适,因此,电池仓的盖子盖回去后,导线正好能从仓盖边缘的两个缺口处伸出来:
图11 安装电极
这些工作完成后,设计并使用用3D打印机制作一对支架、一个底托,以方便将LED夜灯装在门厅的墙面上;
门厅的墙上原来有四个安装电视支架的孔,正好利用一下,使用四个塑料膨胀自攻螺钉将支架固定在墙面上:
图11 打印并安装支架
然后再把底托架上去,用热熔胶填充四角的四个底孔,以便使其粘在支架上。
图12 使用热熔胶安装底托
完成后,将LED夜灯放在底托上,用缠线管束线、尼龙扎带固定;把装有电源板的LED电源盒子用热熔胶粘在墙上;这样就全部完工了。
试试效果:
图13 装好的“遥控LED两档调光夜灯”
/************************* 正文分割线 *************************/
十来秒测试视频如下:
打印支架
遥控调光LED夜灯演示
最后,我要感谢女王大人亲自教授我使用PS的“Ctrl+Alt+Shift+S”组合键快速调节图片大小和画质,本作品的功劳有一半,啊不对,应该是全部都是女王大人的。

网友A:
,有个电子工程师老公,就是方便,哈哈哈,不行再改。
测试视频上传了吗?没看到呢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子工程师老公,就是方便,哈哈哈,不行再改。
测试视频上传了吗?没看到呢还
...

终于传完了,网速太感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传完了,网速太感人

,这3D打印公司了吗?看起来不像私人物品啊,哈哈。最后灯的效果看起来很棒很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D打印公司了吗?看起来不像私人物品啊,哈哈。最后灯的效果看起来很棒很nice~ ...

公司不干了,我留下了几个打印机自用,方便做点小手机啥的

网友B:
厉害啊,很有艺术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很有艺术范啊!!!

灯是家里的大王挑的,她搞设计专业的;
改完后,架子和线均不入她法眼,直言“此乃‘视觉噪声’,工科男高兴就好”,评价还不如“丑得没法看”……

网友C:
羡慕的很啊

网友D:
这个不错,赞一个。

网友E:
珠联璧合!

楼主:
其实很好改的,如果墙面预留有开关盒,可以直接把电源和装饰灯装到一起,只留个红外接收窗口;2.4G、蓝牙、WIFI就更方便了,整个可以藏在墙里头,外观上看就只有墙上贴着一个灯,效果会比这个好很多。不过这种产品某宝上也有现成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赞一个。

谢谢关注

楼主:
过奖了,只有灯是“珠”,其他都是废旧物资再利用。

网友F:
没有女王大人的照片,差评!

网友G:
挺能折腾的,改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女王大人的照片,差评!

照片来了:九千岁——大王玉照

网友H:
亮点是3D打印,不是灯。

网友I:
技术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