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EmBITZ1.0开发M051串口

楼主(2017-03-23):
新唐官方提供了Direct-register-access方法也就是寄存器直接赋值的方法驱动UART0的例程,那个例程可以在Keil for ARM中直接编译,也可直接运行。作者把例程移植到EmBITZ1.0中,并成功运行,主要修改为:
1)修改了启动文件startup.s,按照新唐官方文件增加了M0516外部中断表
2)修改了配置文件gcc_arm.ld,
3)定义了BaudRate宏,可以直接定义和修改波特率
4)移植了来自emIDE的syscalls.c,重定向了UART0,实现了串口0的输入和输出交互
5)在UART.h中增加了Send_sting_to_pc()函数,并在UART.c中通过反复调用Send_char_to_pc()实现了字符串的输出。在无格式输出时,Send_sting_to_pc()函数可直接替换printf()函数。
如何修改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如何建立工程,如何增加新唐ARM,请见作者其他技术帖子。

网友:
You have to set the correct memory layout for y**ice in the linker script.
Please check the FLASH and SRAM length.

e.g.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0x08000   /* 32k */
  RAM (rwx)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1000   /*  4k */
}

楼主:
这是向导生成的readme.txt文件中的提示内容,正确的flash和ram配置在gcc_arm.ld文件中。EmBITZ没有M0516向导,使用LPC1114向导生成后没有删除,直接留在了原目录中,这些没有用处的文件可以删除

网友A:
看来启动文件是关键文件。

网友B:
修改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如何建立工程

网友:
学开源的比较好,通用性较强。

楼主:
作者发布过一个帖子,里面增加了M05x系列ARM的向导文件,也包含了syscalls.c文件。解压后放入EmBITZ对应位置,再把新唐的实例文件拷贝在main.c文件相应位置,就能直接编译,设置后也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
Send_sting_to_pc()这个好用,比printf好用。

网友C(2019-03-20):
当年最后一个贴还是我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年最后一个贴还是我回的。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