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加入应答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7-03-23):
小弟用的是CC1100   发送端定时发送         接收端中断接收  定时查看计数来统计丢包

加入应答比我这个有什么优点,请指点小弟

网友A:
通讯双方通讯形成闭环,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B:
当没收到应答时,主机可以重新发送数据包呀。

网友C:
对于液位检测这种是不是没必要加入应答机制!

网友D:
貌似这个要看你的系统可靠性要求!!

网友E:
可以举个例子说说加入应答可靠性哪好

网友F:
比如,A和B分别作为通讯设备进行了一次通讯,A把信息发送给B。

网友G:
嗯嗯  如果有应答机制的话,B接收成功后,会给A一个回复,这样A就知道发送成功了。

网友H:
当发送端定时一直在发  接受端检测到变化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