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剔除采样异常值问题

楼主(2017-03-23):
使用的超声波模块输出的是电压模拟量,但偶尔会跳变,出现异常值,做了滑动滤波也不好使,我该怎么剔除这个异常值,求助大神们!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格拉布斯准则判断异常数据。

网友B:
应该还可以使用中值滤波吧。。

网友C:
我之前也遇见这种问题,滑动滤波也滤不掉。。

网友D:
这个就用中值滤波算法处理的吧

网友E:
平均值滤波的处理,变化大的数据就会被滤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可以使用中值滤波吧。。

这个是滤除大的毛刺才行的吧。

网友G:
如果采样得来的是连续好几个异常值,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H:
使用中值滤波的话,采样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I:
看了下  这种设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