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

楼主(2017-03-23):
但是焊接在Launchpad上的晶振却可以起振...

网友A:
电阻太大?不过好像电阻关系不大吧

网友B:
面包板的插针不靠谱.(杜邦线 <-> 面包板线)

网友C:
接触不良,完全没接触 也是有可能的吧

网友D:
晶振会不会是坏的呢???

网友E:
插在一个孔里试试看看?

网友F:
还有软件方面也要注意的,换不同的输出打印设定看看。。

网友G:
要看看具体型号的勘误表中有无相关的描述。。

网友H:
接触不良吧

网友I: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J:
目测是风水问题,嘻嘻

网友K: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L:
面包板可能有以下问题:
1.根本接触不良
2.有杂散电容,电阻
3.接不同位置的情况不同
4.重复性也不佳(可能是以上问题所致)
建议(电阻电容)可用焊锡接焊起来,震荡情况最稳定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