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1ic改装大赛】+破损体重秤改造称重小推车

楼主(2017-03-23):
      在单位找到有一个面板破碎的体重秤,准备废物利用一下,改造成可以称重的推车。

     在单位经常要出差,要携带设备和仪表,为了不超重,出发前都要称一下,一般都是人提上箱子站上体重秤称一下,再减去体重,得到箱子的重量。由于箱子都很重,实际操作起来很费劲。为了方便使用,准备将废旧体重秤和单位运送东西的小推车结合起来,改造成一个能秤重的推车,用于大件物品的称重,改造成品如下图:

  电子体重秤原理,一般有四个压力传感器,每个传感器引出了红黑白三根线,都连接到电路板上。传感器上重量一增加,红和白线之间的阻值就变小,白和黑线之间的阻值就增大,变化量基本和压力成线性关系,电压信号送到芯片进行A/D转换处理,然后在液晶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由于要秤大物体,底板要扩大,原有的传感器接线长度不够,需要延长接线,先将体重秤解体,拆出压力应变片,焊下连线:

准备一块合适的木板,做秤的面板。

     从网线中拆出电线,延长传感器连线,接头处套热缩管保护,再将传感器焊接到主板上,装回支架,为了更好的和面板接触,在各传感器上黏上一个硬币,经按压测试系统显示正常。

在木板上布置传感器位置,上下左右边距合理,用胶水固定位置。

weiz

放到推车上,如下图:

和电子体重秤一样,按压一下就可以启动电子秤,而且自动去皮归零,面板重量自动被减去,很方便。

        放上4桶2.25升的可乐,显示9.6kg,秤的还是比较准。

           最后用旅行箱实际测试一下,显示12Kg,推车加装电子秤后很方便,可以秤很多重物,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A:
,这个改装可真实用,原来电子秤是这么 一回事,nice!~

网友B:
木板放底面积小的重物时候,形变会比较明显,会造成传感器受力方向的变化,影响测量结果。
建议焊接个不锈钢托盘或者平板,更显高大上

网友C:
这个改装挺实用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板放底面积小的重物时候,形变会比较明显,会造成传感器受力方向的变化,影响测量结果。
建议焊接个不锈 ...

找到合适的材料,进一步改进。

网友D:
进一步看到了电子秤的原理,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