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续电请教,要求微型发电机停发电后LED灯继续亮1s左右

楼主(2017-03-23):
电路很简单,交流发电机发电给LED灯,现在只用正半周,LED电压2.5V,电路电流40mA,发电机电阻11R。想要在发电机停止发电后,LED继续亮接近1s左右的时间然后熄灭。想不出法子,请教大大们;电路越简单越好,
补充:D15 电压0.3V,发电机输出电压4.2V
2017-3-24 采用二姨家大大的方案,实测最新进展,4个电容1000uF电解电容+LED串联1K电阻+焦耳小偷电路,时间约700ms

网友A:
led并个电容

网友B: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发电机有机械惯性,电路回路也有LC惯性,除非你不用这个发电机。

楼主:
实测试过,电容放电后电压低于二极管电压就灭了,时间太短

网友A:
你并多大的电容?

网友A:
D15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5用的什么型号?

0.3V正向电压,型号还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多大的电容?

1000uF电解电容

网友C:
加个简单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简单焦耳小偷电路

啥叫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E:
用个法拉电容

楼主:
手上没有法拉电容,我用电解的试,放电电压就掉,一下子就不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法拉电容,我用电解的试,放电电压就掉,一下子就不亮了

计算一下一秒要用多少电量,工作电流是多少,电容放电电流是多少,必要时加个适当的电阻限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计算一下一秒要用多少电量,工作电流是多少,电容放电电流是多少,必要时加个适当的电阻限流 ...

是的,应该并联电容的地方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反向,并且在电容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应该并联电容的地方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反向,并且在电容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

网友G:
试试用下继电器的思路。。在停止发电的同时断开主电路。

网友H:
可不可以用电池和MCU?

网友I:
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J:
铝电解那点能量根本没用,至少是10000uF的,不过你不容易买到。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图中的参数要自己实验一下。

网友L:
电池加RC延时,发电机拖个小电机,飞轮储能;实际上都是储能问题。

网友M:
最简单的法子就是并联一个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图中的参数要自己实验一下。

只并联电容没看到延迟效果,电容放电电压低于2.5v就不亮了,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用电池和MCU?

系统只能从发电机取电,系统体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应该并联电容的地方还要加一个二极管反向,并且在电容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

整流的单向二极管不是已经实现了倒流的功能了吗?电容那里怎么还要加?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图中的参数要自己实验一下。

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系统只能从发电机取电,系统体积越小越好

50mAh聚合物锂电池才多大个,蓝牙耳机用的,比方302012也就30mm*20mm*12mm体积,不比电容个大,法拉电容也差不多价,体积也差不多。就算用MCU,SOP8带个电阻直接驱动一个表贴LED才多大体积?体积越小越好,很多可穿戴设备不比大个铝电解小?成本方面,有个四五块钱也就搞定了,不然就使大个铝电解,更便宜,也就体积稍大点;楼主有神马地方好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50mAh聚合物锂电池才多大个,蓝牙耳机用的,比方302012也就30mm*20mm*12mm体积,不比电容个大,法拉电容也 ...

嵌在医疗设备里面的,医生有可能直接拿去高温灭菌消毒,这个风险太高

楼主:
实测最新进展,4个电容1000uF电解电容+LED串联1K电阻+焦耳小偷电路,时间约700ms

网友O:
改成桥式全波整流+电解+限流电阻,因为放电时间与初始电压有很大关系。

网友L:
引用 楼主:
嵌在医疗设备里面的,医生有可能直接拿去高温灭菌消毒,这个风险太高

高温灭菌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呢,干热灭菌时,一般的元件都抗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温灭菌消毒的温度与时间呢,干热灭菌时,一般的元件都抗不住吧。

蒸汽灭菌,1h,134℃,有真空过程。貌似储能元件扛不住,不行就只能考虑放外面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蒸汽灭菌,1h,134℃,有真空过程。貌似储能元件扛不住,不行就只能考虑放外面了 ...

环境太严苛了。铝电解够呛,别的件也不好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并联电容没看到延迟效果,电容放电电压低于2.5v就不亮了,时间太短

加电容,同时也要加电阻,加电阻是为了限流,能让LED多亮一会。时间不够就加大电容的容量。

网友P:
理论上 21楼的方案是可行的,不是简单并上电容,电容和二极管之间串了个电阻,可以使电容的电压高于LED的电压,从而实现长时间的放电,这么高的温度,可以考虑非水性介质的电解电容,或者多钽电容并联,或者找找车规级的超级电容,不太确定超级电容可不可以这么高温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流的单向二极管不是已经实现了倒流的功能了吗?电容那里怎么还要加? ...

又电阻的话不能快速充电,二极管可以快速充电,放电的时候通过电阻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