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能帮忙分析下这个过压保护的电路图

楼主(2017-03-23):
求大神帮忙用公式计算下在稳压二极管在击穿与未击穿两种情况下基极的电压、电路输出的电压分别是多少伏,若输出的电压不超过5伏,那么输入的电压在什么范围内?谢谢大神

网友A:
你自己搭一个验证一下

网友B:
电路是错的。

楼主:
粗心将稳压二极管接反啦,若没有接反的状态下,要怎么计算呢?大神能帮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搭一个验证一下

买了器件正准备搭,就算测出来也是不知道具体的计算过程,还是不甘心

网友C:
稳压管没击穿时,Q1是截止的,因为Q1的导通压降0.5v在电路方程中没解。或者说R1R2没提供足够高的分压让Q1导通
击穿时,Q1导通,Q1就从Q2分得很大电流

网友C:
未击穿时,输出等于5v-(Q2的饱和压降);击穿时,输出是0。对吗

网友D:
理论计算,输入小于5.4v稳压二极管未击穿,基极电压接近零伏,电路输出的电压接近输入电压。输入大于5.4v稳压二极管击穿,基极电压0.7伏,电路输出的电压接近0V。输出的电压不超过5伏,输入的电压在0.7至5.4V.

网友E:
就是一个超过5.6V左右就关闭输出的保护电路;
只要输入电压不超过这个值,就会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粗心将稳压二极管接反啦,若没有接反的状态下,要怎么计算呢?大神能帮忙吗 ...

电路依然有毛病,晶体管要给静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依然有毛病,晶体管要给静态偏置。

这个电路三极管只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也需要给偏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三极管只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也需要给偏置吗?

当然了,否则基极浮空时,受干扰的话,后果难以预料。Q1基极对地应该加个偏置电阻,而R2反而是不必要的。

网友(2017-05-15):
R1 R2分压使得三极管基极电压维持在开启电压以下, 此时三级管不导通,5V正常,如果输入大于5v使得基极电压达到三极管开启电压,5V入地。基极的电压应该是Uin/(R1+R2)*R1。我是菜逼,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