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 MSP430 FRAM 微控制器的滤波和信号处理参考设计

楼主(2017-03-23):
描述
该参考设计展示了 MSP430™ FRAM 微控制器 (MCU) 上的低功耗加速器 (LEA) 执行高级滤波和信号处理(同时在 16 位 MCU 上保持超低功耗)的性能。针对 256 点复数 FFT,该 LEA 相较传统 C 实现将速度提高了 13.8 倍。LEA 还以 20kHz 的高音频采样率提供实时 FIR 滤波性能。

特性
  • 实时 FFT(将未加速性能与加速性能相比较)
  • 使用多个预设滤波器系数进行实时 FIR 滤波

网友A:
MSP430 FRAM系列MCU问世之后,更是频频打破低功耗的极限

网友A:
FRAM提供一种与RAM一致的性能,但又有与ROM 一样的非易失性。

网友B:
这是fft滤波算法吗?

网友B:
计算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C(2022-05-01):
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