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的IO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7-03-23):
请问N76E003的IO速度有多快?
BIT_TEMP=EA;EA=0;TA=0xAA;TA=0x55;SFRS|=0x01;
P0SR|=SET_BIT2|SET_BIT3|SET_BIT4|SET_BIT6|SET_BIT7;
TA=0xAA;TA=0x55;SFRS&=0xFE;EA=BIT_TEMP;
是能P02  P03 P04等IO高速输出模式这样写法对吗?我这样设置测试和普通输出IO速度没变化。感觉没有正确设置高速输出,请问正确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您这边是怎么测试IO的速度的,谢谢

网友B:
IO速度跟那个时钟有关吧,另外应该还有的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速度跟那个时钟有关吧,另外应该还有的上限。

哪个时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您这边是怎么测试IO的速度的,谢谢

定时器测量。

网友:
系统时钟啊,就是晶振,选个速度快的。

楼主:
现在用的16M的内部时钟!

网友C:
用汇编,,,,直接取反IO,,,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看看实际有多快。

网友E:
看数据手册呀  这块带宽肯定有说明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数据手册上有的。

网友F(2018-10-01):
PxSR 这个指令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我试了下在16.6M HSI时, IO翻转速度约为 2MHz ,
IO维持250nS左右, 这个文档中 SETB bit 消耗4个周期相符.

以前没深究过51,还以为1T 51 的大多数是在一个周期内执行完的呢.

看来单就处理性来讲,N76E003 还是要被 STM8S003 吊打~

网友G:
实测2Mhz. 以003这种价格来说,够用了

网友H(2019-02-27):
IO还需要配置是否为高速口

网友I:
速度要求很高?

网友J:
写个while的死循环翻转IO,用示波器测个试试。

网友K:
要看你这个快是指的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