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安富莱F429之RTX系统及其所有中间件性能展示,效果杠杠的

楼主(2017-03-23):
说明:
0.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安富莱电子的支持。
1.  制作这个综合Demo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之前做的几百个例子中很少有突出娱乐性的,这次来一发,突出娱乐性,实战性为辅,什么视频播放器,音频播放器,收音机,录音机,文本阅读等,全部整上,增加板子的可玩性。虽然是娱乐性项目,但是很多地方极具参考价值,希望能够在实际项目中帮到大家(后面新版数字信号处理教程,还会发布一个以数字信号处理和示波器为框架的实战性工程)。
(1) 本次工程延续以往的代码风格,从底层BSP驱动包到应用代码,变量命名,文件命名,程序框架,注释等都比较规范,大家阅读或者移植都会比较方便。另外,阅读代码时,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否则显示不整齐。
(2). 总共创建了15个任务,这15个任务的框架设计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框架设计直接决定了你的工程稳定性。这次在RTOS的多任务架构设计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要充分发挥多任务的特性和实时性,并不是加上了OS,设计的代码还跟裸机一样,程序中N多标志变量,N多等待标志完成,N多全局变量。这次的综合Demo在这方面还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当前这个框架已经测试相对比较稳定。
(3). GUI的框架设计也比较清晰,GUI任务的大循环while里面仅有一个GUI_Delay函数,所有的应用都是基于对话框或者窗口实现,无论是工程以后的升级维护,错误排查还是实现复杂的GUI综合,这种方式都极其方便管理,实际项目中强烈推荐这种方式。
(4). TCPnet网络协议栈,采用的事件触发方式,有效降低CPU利用率,实际项目中推荐这种方式。基于这种框架做的网络综合测试,已经连续稳定运行快6个月。另外,底层已经做了专门处理,网线可以随意插拔,都可以正确获取新的IP地址。
(5). 这次Web网页提供的功能还是极具项目实用价值的,提供了文件的远程下载和上传功能,实际项目远程代码升级,数据采集文件的上传全靠他了。远程的设备控制,设备数据的显示更新,都做了支持,而且是通过Ajax实现网页的局部刷新,保证页面刷新的流畅,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如果你有固定IP或者使用花生壳之类的DDNS,还可以实现外网的访问控制。总的来讲,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能上传和下载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6). 文件系统RL-FlashFS在多任务性能的表现极佳,详情看Web部分视频演示和视频播放器,都是RL-FlashFS的多任务实时操作。
(7). 为SD卡插拔和网线插拔的底层增加中断检测方式,效率更高。
(8). Modbus是采用我们自己制作的主站和从站,这次是为其增加了OS的支持。
(9). 如何通过GUI做控制类界面,有时候为了图省事,我们直接把外设功能的实现丢在emWin的回调消息里面,这样设计是极其不合理的,非常影响重要功能的实时性,比如这次的播放器设计就改变了这种方式,为音乐播放开启一个高优先级任务,DMA中断给这个任务发消息,emWin任务也给这个任务发消息来实现音乐播放控制。
(10). GUI界面的快速刷新和切换方法。
(11). Modbus或者CAN的总线采集到数据后,GUI界面实时更新数据的方式。
(12). 当前这个综合Demo的框架已经测试的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大家要在这个框架上面制作其它功能,仅需把我们实现的APP替换掉即可,框架还可以继续使用。即使切换到uCOS-III,FreeRTOS或者其它RTOS上面,框架还是这个框架,框架这个东西是通用的。

总之,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充分发挥RTOS的多任务特性和实时性,并特别注重框架设计。

2.  注意事项(重要,必读):
(1). 综合demo的RTX源码以及所有中间都是来自MDK4.74,所以这个综合程序仅支持MDK4.74,其余版本不支持。
(2). 测试此例子前,务必将我们提供的文件夹“SD卡根目录存放的四个测试文件夹”里面的四个文件夹复制粘贴到SD卡根目录下。另外,使用的文件系统RL-FlashFS仅支持ASCII文件名,切不要使用中文。
(3). 首次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将板子断电10秒以上,然后重新上电使用,防止立即下载进去就运行的时候RTC时钟不走和屏幕闪烁两个问题,以后使用没有此限制,可以随意开关电源。
(4). 板子左下角J12和J13的跳线帽设置,切不可将PA11和PA12导通,否则USB通信不正常,直接拔掉跳线帽即可,或者短接到另外两个引脚都是可以的。
(5). 如果测试网络的话,务必将网线插到能够联网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否则好些功能无法展示。
(6). 网口用的是DM9161,不是DM9000,USB口用的是MicroUSB接口,即小口。
(7). CAN总线是用的CAN2,由于CAN2的一个引脚跟网络PHY芯片的一个引脚有复用,所有不做CAN2的功能展示了,但是功能还在。如果大家要测试的话,将源代码里面网络任务AppTaskTCPTimer的创建注释掉即可。
(8). 由于PHY芯片要初始化一段时间,为了防止其占用时间过长,上电后网络任务的优先级仅比统计任务高,所以上电后,有一段时间内的CPU利用率是0.0%,PHY初始化完成后就正常了。另外,上电前未插入网线的话,这个时间比较插入网线的时间稍长。
(9). 此综合Demo仅支持800*480分辨率,其余分辨率的显示屏不再制作了。
(10). 电容屏无需校准,电阻屏的校准看新版emWin教程的第66章说明。
(11). 主界面滑动操作的时候,最好滑动图标以外的区域,图标的区域也可以滑动,但是效果不够完美。
(12). 当前仅做了RTX操作系统版本,后续如果有精力的话,会推出uCOS-III和FreeRTOS版本。

3.  版本信息:
RTOS:           RL-RTX       V4.74
File System:   RL-FlashFS   V4.74
TCP/IP:         RL-TCPnet   V4.74
USB:             RL-USB       V4.74
CAN:             RL-CAN       V4.74
GUI:             emWin        V5.36
Modbus:     Designed by armfly

4.  15个任务优先级配置
(1). os_idle_demon,      优先级0:系统空闲任务。
(2). AppTaskStatistic        优先级1:CPU利用率检测。
(3). AppTaskGUI,          优先级3:GUI主任务。
(4). AppTaskTCPMain,    优先级4:TCPnet网络任务。
(5). AppTaskUserIF,       优先级5:按键消息处理任务。
(6). AppTaskMsgPro,      优先级6:主要用于截图任务。
(7). AppTaskStart,         优先级7:启动任务。
(8). AppTaskCAN,          优先级8:CAN总线任务。
(9). AppTaskModbus,     优先级9:Modbus任务。
(10). AppTaskUSB,        优先级10:USB任务,
(11). AppTaskMusic,      优先级11:音乐任务,用于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录音机和收音机处理。
(12). AppTaskPinDetect, 优先级12:SD卡插拔检测任务。
(13). AppTaskTCPTimer, 优先级13:TCPnet网络定时更新任务。
  USB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创建2两个任务
(14). USBD_RTX_EndPoint0                   优先级2:USB设备端点0任务。
(15). USBD_RTX_MSC_EP_BULK_Event    优先级2:USB BULK数据传输任务。

5.  15个中断安排
NVIC优先级分组采用4,仅抢占优先级,范围0-15。
LTDC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ETH以太网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USB FS中断,              抢占优先级 0
CAN2 TX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CAN2 RX0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5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DMA2_Steam1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EXTI6中断,               抢占优先级 1
USART3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EXTI2中断,               抢占优先级 2
TIM2中断,                抢占优先级 4
USART1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RTC Alarm中断,         抢占优先级 13
SVC中断,                  抢占优先级 14
Systick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PendSV中断,            抢占优先级 15

6.  内存安排
内部SRAM , CCM SRAM和SDRAM安排。
内部192KB SRAM       :80KB用于动态内存分配,其余用于任务堆栈,系统堆栈,文件系统,网络协议栈等。
内部64KB CCM SRAM  :用于视频播放器时,JPEG解码。
外部16MB SDRAM      :前4MB用于TFT显存。
外部16MB SDRAM      :后12MB用于emWin动态内存。

7. RTX调试组件效果展示

8. 开启MDK4.74最高的3级优化,同时开启相当给力的时间优化

*************************************************************************************
程序下载:
百度云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16mbw  密码: ufkd

*************************************************************************************
视频展示:
板子的拍摄和电脑端嵌入式Web页面是分别录制的。手机拍摄的,效果不够艳丽,不过不影响性能展示。
板子视频效果展示:
https://v.qq.com/x/page/p0385v2rao0.html

嵌入式Web服务器效果展示:
https://v.qq.com/x/page/t0385fbycbr.html

*************************************************************************************

楼主:
13个已经实现APP的功能说明
1.  主界面说明
桌面窗口上面建立JPG背景图片,创建一个支持三个屏大小的motion窗口,用于实现三个屏界面的切换,每个屏
大小的位置创建一个ICONVIEW控件,创建了三个。
(1). 共创建了21个应用图标,实际做了13个,其余7个暂时未做,第三屏上面的7个图标与第一屏的前7个图标是
          一样的,仅用于测试目的。
(2). 滑动的时候最好在图标以外的区域滑动,虽然可以点击图标的区域进行滑动,但是做的还不够好。
(3). 状态栏看文件App_StatusDlg.c开头的说明,系统信息栏看文件App_SysInfoDlg.c开头的说明。
(4). 未制作的功能的图标显示emWin支持的二维码。
显示效果:
第一个界面
第二个界面
第三个界面,仅用于三个界面滑动演示效果,跟第一个界面的前7个图标一样
2.  主界面系统信息说明
(1).  显示当前IP地址,未插入网线时显示192.168.X.X
(2).  显示emWin动态内存的剩余,总共是分配了12MB。
(3).  显示CPU利用率,上电后有段时间是显示的0.0%,因为网络初始化占用了一段时间CPU,不插网线的话时间稍长,过会就正常了。
(4).  电压和电流的测试功能未加上。

3.  主界面状态栏说明
(1).  日期和时间的更新。
(2).  网线插拔标志显示。
(3).  SD卡插拔标志显示。
(4).  闹钟是默认支持的,所以一直显示闹钟标志。
(5).  用于模拟U盘功能的存储设备不需要更新图标,因为已经设置仅在USB界面里面才可以设置。
(6).  其余的暂不使用。

4.  我的电脑APP说明
(1). 当前仅作了SD卡的支持。
(2). 文件浏览是用的CHOOSEFILE对话框,此控件点开后会有一个网格调整的过程,这个属正常现象,此控件就是这样的。

5.  系统信息APP说明
(1).  仅显示下系统配置

6. 音乐播放器APP说明
重要提示

(1)首次使用先点击歌曲列表,歌曲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歌曲较多,首次打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首歌曲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功能说明
(1)支持上一曲,下一曲,快进和快退,常用的采样率和码率都支持,单声道和立体声也都支持。
(2)音频频谱方面,支持幅值谱和对数谱切换。
(3)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乐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任务消息队列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4)歌曲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楼主:
7. 视频播放器APP说明
重要提示:
(1)由于使用的文件系统RL-FlashFS的限制,文件名仅支持ascii字符。
(2)首次使用先点击视频列表,视频名会被记录到listview控件里面,然后就可以任意操作了。如果文件夹中视频较多,首次打开会稍慢些,主要是因为要获取每个视频的播放时间。以后打开就比较快了,主要是对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隐藏和显示处理,而不是重复的创建和删除。
(3)创建两个任务,一个GUI任务,用来刷emWin本身支持的emf格式视频,另一个是音频播放任务,用来播放视频中的声音,音频文件是从原始视频中提取出来的,使用MP3格式。由于两个任务都要操作文件系统,分别读取emf视频文件和MP3格式的音频文件,所以文件系统就需要互斥访问,也就是得支持重入。
(4)优化:重新添加uCGUI3.98里面的JPEG解码文件,覆盖emWin原有的解码,并做DMA2D优化,emWin自带的卡死,基本300ms左右一帧480*272图片,而优化后,差不多80ms左右就一帧。缺点就是跟emWin原有的机制兼容有些问题,不过程序设计中已经将其避免。emWin支持的三缓冲可以继续使用。
功能说明:
(1) 支持上一个,下一个,快进和快退。
(2)emWin任务是低优先级任务,音频解码任务是高优先级任务,两个任务之间通过消息邮箱和事件标志进行通信。
(3)视频列表对话框做了模态处理,这样用户打开此对话框后只能操作这个对话框,而不能操作主界面。
显示效果:

8. 录音机APP说明 (1). 录音机的功能做的比较简单,左上角和右上角的两个按钮未用到。
(2). 采样率固定为32KHz,16bit,单通道。
(3).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录音,录音30秒,务必保证录音结束后才可以播放。
(4). 显示的频谱是对数谱,即对FFT变化后幅值取对数。

9. 收音机APP说明
(1). 为了更好搜索电台,务必给耳机接口插上耳机当做收音机天线用。
(2). 开机上电后,要先点击界面上的开启键,默认是自动搜索模式。开启后点击左下角的搜索键,可以自动搜索电台。
           通过左键和右键实现搜到的电台切换。界面上面的6个颜色块是搜索到电台显示,也可以点击切换。
(3). 界面左上角的按钮是切换到手动搜索,然后通过左键和右键分别实现每次递减0.1MHz和递增0.1MHz。要切换回自
           动搜索,点击左下角按钮即可。作为两种模式的区分,手动搜索模式下,滚动条上面的文本会显示Manual;自动搜
           索模式下,滚动条上面的文本会显示Auto。
(4). 调整滚动条也可以选择电台,范围87.5MHz到108.0MHz。

10. 文本阅读APP说明
(1). 支持浏览的最大文本数是50个, 通过宏定义TextMaxNum进行设置。

11. 图片浏览APP说明
(1). 默认已经限制可显示的JPEG,GIF图片都是10张。
(2). 图片的显示区默认显示为480*320,GIF图片不受限制,但不要太大,因为未做处理。
(3). 删除了JPEG图片的显示,因为视频播放要做优化,优化后不支持函数GUI_JPEG_DrawScaled。

12. 万年历APP说明
(1). GUI主界面左上角的按钮用于弹出时间,日期和闹钟设置界面,右上角的按钮未用到。用户移植这个例子的话,
          此按钮用于返回系统主界面。此万年历例子都是在对话框上面实现的,移植很方便。
(2). 闹钟时间到后,蜂鸣器鸣叫5声。

13. USB APP说明
(1). 移植了RL-USB,板子使用的MicroUSB接口,即小口,实现SD卡模拟U盘,所以SD卡务必插上。
(2). 设置了240s的时间进行连接,如果240s内无法连接上,自动退出连接,一般情况下,500ms左右就连接上了。
(3). 拔掉USB线前,务必点击断开连接按钮。
(4). 为了防止点击了连接USB按钮后用户重复点击,此按钮被设置了禁能,点击断开USB按钮可恢复。
(5). 操作不可太快,要不反应不过来。
(6). 首次在新的电脑上面连接时,电脑端会有一个自动安装驱动的过程,这个时间稍长。所以将连接时间设置为120秒。
(7). 板子左下角J12和J13的跳线帽设置,切不可将PA11和PA12导通,否则USB通信不正常,直接拔掉跳线帽即可。

14. CAN总线 APP说明
(1). 移植了RL-CAN,板子使用的CAN2,速度500Kbps,标准ID
(2). 测试时至少要使用两块板子,手拉手式连接
(3). CAN的标识符过滤器采用标识符列表模式,配置每个板子仅接收标准ID为33的数据帧或者遥控帧
(4). 周期发送的默认时间是500ms。

15. RS485 Modbus APP说明
(1). 移植了Modbus RTU主站,测试时需要连接预装了从站程序的板子,从站地址为0x01
(2). ListView控件上的命令是供用户选择的,选择后点击发送命令按键即可,系统上电后默认选择命令二

16. 所有未制作APP显示界面
(1). 所有未制作APP显示如下界面

17. TCPnet网络协议栈 APP说明
(1). 移植了RL-TCPnet网络协议栈,网口对应DM9161,务必将其连接到能联网的路由或交换机上,否则很多功能无**常运行,网线可以随意插拔,支持自动重连。网络信息和SNTP客户端都是每秒更新一次。
(2). DHCP已经使能,如果插上网线8秒内无法从路由器/交换机获得IP地址,将使用固定IP:192.168.1.200。
(3). 国内免费稳定的SNTP服务器很少了,当前使用的这个时好时坏,如果大家测试不成功的话也是正常的。

18. 嵌入式Web界面效果
对于我们嵌入式应用来说,能上传和下载文件,能够上传数据并实时更新,且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就足够了

网友A:
搞个送板子活动吧

网友B:
牛的一塌糊涂,,要是MDK5就好了,我直接用了,要是再出个FREERTOS+HAL库的就棒棒哒

网友C:
好厉害 做gui的同学有福.

网友D:
功能还是蛮强的的 !!!!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13个已经实现APP的功能说明
1.  主界面说明
桌面窗口上面建立JPG背景图片,创建一个支持三个屏大小的motion ...

网友F:
万能的板,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7. 视频播放器APP说明
重要提示:
(1)由于使用的文件系统RL-FlashFS的限制,文件名仅支持ascii字符。

网友G:
这个系统集成了多少实例代码